电调

楼主(2018-11-11):
最开始电调是正常的,就是发现电机有个转向不对,然后我就用电调调叁软件给电机换方向。断开软件之后在上电电调通电之后滴滴滴响三声,然后就没动静了,瞬间懵逼了,后面又把反转的那个电机调回来还是不行。然后以为是又要重新校准电调,我把油门给最大给电调上电,电调就滴滴滴三声,还是没动静。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电调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
电机反转只要交换2根线就好

网友:
没遇到,一般都是调换电机线就完成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

Hskrc

网友B:
重新刷固件。。还不行或者刷不进去基本就要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固件。。还不行或者刷不进去基本就要返厂了

可以了  重新刷了下固件  之前好像是刷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