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上色喷漆问题

楼主(2018-11-11):
不知道坛子里的大神都用什么喷泵上色,某宝的各种喷泵实在是太多了,新手不敢下手买,麻烦各位给推荐一个吧,差不多价格,气量均匀,喷漆不吐的就行,然后喷笔应该买什么样的,不方便说谁家的,发邮件也行,2651174304@qq.com,谢谢大家

网友A:
优速达喷泵稍微好点,便宜的龟泵也能用了!看你是喷什么,像小面积龟泵就行了,大面积还是万搞个优速达喷泵!还要看你喷什么漆!喷普通的郡士这些也够了!如果要喷汽车漆就不行!喷笔一般优速达0.3之类的足够。基本不存在喷漆吐的现象。

网友B:
全套500左右,进口的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速达喷泵稍微好点,便宜的龟泵也能用了!看你是喷什么,像小面积龟泵就行了,大面积还是万搞个优速达喷泵 ...

我去某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套500左右,进口的4000

能提供下什么牌子的么?

网友:
版主最近在论坛发表的帖子和跟帖回复真不少了,,,问题这么多不如找个玩模型的专业群加入,,虚心向前辈请教,从基础做起【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我是优速达601g和s130

网友C:
浩盛AF186,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浩盛AF186,了解一下

谢谢,我去看一下

网友D:
我第一台气泵是改的冰箱压缩机,后来入了一台普通气泵结果没给吵死,再后来买了一台无油空压机用到现在。看你喷啥了,喷小比例塑胶货乌龟泵就够用,像我喷1米以上的大家伙30l的都嫌小。我的喷笔买的淘宝大路货,便宜那种。主要用喷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台气泵是改的冰箱压缩机,后来入了一台普通气泵结果没给吵死,再后来买了一台无油空压机用到现在。看 ...

龟泵是啥东西?有全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龟泵是啥东西?有全名吗

就叫乌龟泵啊

楼主:
龟泵我只知道水族养鱼养虾用的,喷漆的也叫龟泵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喷笔要好一些,气泵嘛,某宝,搜小型高压木工气泵,两百多的,比模型店的泵要好的。

网友:
我是动态静态都玩 选的是郡士270喷笔 0.2口   泵用最小号的木工用无油静音空压机

网友(2019-11-01):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台气泵是改的冰箱压缩机,后来入了一台普通气泵结果没给吵死,再后来买了一台无油空压机用到现在。看 ...

用冰箱压缩机改气泵用喷笔喷1米左右的船壳,效果如何?

网友:
工业泵除了噪音大,其他都好,喷枪这个东西水很深的,另外,再好的喷漆设备,喷漆好不清洗,什么都白搭

网友:
动静双修告诉你选哪款。
气泵:优速达U-601G,价格适中,带储气罐,嗓音低,隔门基本听不见。
喷笔:准备两支, U-STAR 0.5口径 大面积喷涂和水补土。0.3口径 没钱U-STAR,有钱 郡士、田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