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设备。。。 推荐 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教,新人互相学习

楼主(2018-11-12):
一  各位大佬推荐下 :
1.图传 +天线 【5km  5-10km   10-25km 】的  (600以下最好:没矿(_)
图传接收机牌子好? (稍微贵点也无所谓 毕竟一次到位的)(监视器我打算用鹰眼旗舰版7寸)

2.打算飞控,图传 摄像头独立供电    (以免电调烧毁舵机无法驱动)    有没有好的供电方案 ?——供电板 (电流计你们是供电板上还是怎么)

3.我天七(老版) 想增加距离              除了切糕433(貌似可以50km。。)  还有什么方案哦(-ω-`)

二  还有问问 :
1.有了飞控 osd    数传还有什么用  (你们一般用么)
2.  1.2G怎么样 容不容易被查水表
3.还有GPS定位器(找jj用)你们用的啥 ?              当然轻 小 稳定最好

我这样FPV应该全了吧
还有什么设备建议       望各位老鸟不吝赐教
望新人提出方案互相学习
谢谢!

楼主:
摄像头    我用 雨 燕 2
飞控      先apm+m8n+miniosd       以后打算 s n    u2 2
录像       小  蚁
载机     先冲 浪 +2212   1400kv      以后胖 子

网友A:
增程除了433,买2.4G增程模块也挺好 ,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程除了433,买2.4G增程模块也挺好 ,方便

嗯嗯  2.4G功放  , 谢谢

网友B:
省钱就是让费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钱就是让费的开始

我哪有省钱

网友:
2.4G干扰大,除非你那边WIFI不多

网友C:
433和915的干扰相对较少

网友:
至于图传我习惯黑羊高压版加黑羊天线可以800mw,不过散热要弄好

网友:
熊猫出了1w 可调的。预售价168 去看看吧。熊猫图传还是不错的。

楼主:
谢谢  听说熊猫图传散热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3和915的干扰相对较少

哪有915的增程嚒?   黑羊(多远)比起熊猫  欧姆威1w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915的增程嚒?   黑羊(多远)比起熊猫  欧姆威1w   怎么样

那个是黑羊的crossfire,915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915的增程嚒?   黑羊(多远)比起熊猫  欧姆威1w   怎么样

切糕可以50到100km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915的增程嚒?   黑羊(多远)比起熊猫  欧姆威1w   怎么样

而且熊猫和欧姆威是图传,切糕是遥控增程,黑羊图传我没试过远航,安全第一

网友C:
遥控增程还有睿思凯R9M,也是9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增程还有睿思凯R9M,也是915

嗯  谢谢  !
我图传先试试欧姆威+锐鹰7寸   以后再玩玩熊猫 黑羊  1.2G的

你们GPS定位追踪(找jj)器用的啥咧?
空速计用处大?
还有人说我apm自检时间太长 让我试试f4刷inav?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
我图传先试试欧姆威+锐鹰7寸   以后再玩玩熊猫 黑羊  1.2G的

图传一般都用5.8G,很少人用1.2,2.4,至于欧姆威1W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熊猫V2我周围的口碑也不错(这两个图传都是5.8G)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
我图传先试试欧姆威+锐鹰7寸   以后再玩玩熊猫 黑羊  1.2G的

我玩穿越机的,用BF的,INAV没试过不好意思啦哈哈,不过GPS和空速计这些都直接用在OSD上的FPV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玩穿越机的,用BF的,INAV没试过不好意思啦哈哈,不过GPS和空速计这些都直接用在OSD上的FPV很方便

明白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