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喜欢折腾皮带传动呢?

楼主(2018-11-12):
这几年各大直升机厂家都弃轴传不用,又喜欢倒腾皮带传动了呢?是趋势还是喜欢搞搞噱头?
大家发表一下 皮传 轴传的优缺点,如果是以性能至上的来说 哪种传动方式比较合理。

网友:
轴传易扫齿

网友:
安静,不扫齿,主要特点

网友A:
吹A好卖几年
吹B好再卖几年
再吹A好再卖几年
再吹B好再卖几年

网友:
不吹基本上卖不动

网友B:
我是觉得皮传比轴传好调!轴传出现金鱼尾的概率高于皮传,皮传能吸收震动,轴传能放大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A好卖几年
吹B好再卖几年
再吹A好再卖几年

正解,想卖啥,就使劲鼓吹什么好,如此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A好卖几年
吹B好再卖几年
再吹A好再卖几年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觉得皮传比轴传好调!轴传出现金鱼尾的概率高于皮传,皮传能吸收震动,轴传能放大震动

我认为,皮带要调整得适当。太紧,损失动力。太松,锁尾不稳。也就是你所说的金鱼尾。
而轴传顺滑,阻力小,不存在松紧的问题,震不震动就看飞机的精度够不够了。

网友C:
宝马摩托车  部分轴传动 (封闭),特点,不怎么维护,耐操,传动效率低
直升飞机上使用需要考虑轴精度和炸机后的成本问题。

哈雷摩托车  部分皮带传动(开放),特点,安静,效率高,相对轴传动没那么耐操,效率较高
直升飞机上使用需要考虑皮带涨紧问题。

拿两种摩托车来说事,两种传动形式、形式、形式都很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宝马摩托车  部分轴传动 (封闭),特点,不怎么维护,耐操,传动效率低
直升飞机上使用需要考虑轴精度和 ...

但在直机上面,轴传明显阻力更小,也就是传动效率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宝马摩托车  部分轴传动 (封闭),特点,不怎么维护,耐操,传动效率低
直升飞机上使用需要考虑轴精度和 ...

电直尾巴受力变化剧烈,皮带太紧,阻力太大,轴承寿命大大降低,发热量也大,太松则会跳齿,剧烈动作时也容易跳齿。相较于轴传,需经常调整皮带松紧,皮带会越用越松。相较于皮传,轴传效率更高,只要调整好齿轮间隙,很少会有扫齿的情况发生(炸鸡除外)。噪音确实轴传会大一些,这得看齿轮的精度了,至于炸鸡么,轴传确实只要炸到尾巴必定扫齿,相对于皮传确实没那么好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直尾巴受力变化剧烈,皮带太紧,阻力太大,轴承寿命大大降低,发热量也大,太松则会跳齿,剧烈动作时也 ...

所以练习用皮传,表演用轴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练习用皮传,表演用轴传~

所以我们两种都买

网友:
安静,这一点就很不错了

网友:
logo是皮带加轴传,
楼主你还忘记了厂家的一招就是
塑料件改金属件,金属件改塑料件,改来改去,就是新飞机,

网友:
不折腾这个,好像没什么折腾了

网友:
皮带什么时候效率高了。。。

网友:
轴传炸机成本高;且金鱼尾不好调。
皮传效率低点无所谓,一块电也才几分钟,无所谓的。

网友:
轴传尾巴做的细,好看。喜欢又尖又窄又高的头罩,再加个细细的尾巴

网友:
我喜欢皮传的原因,1噪音低;2不放大震动甚至切断震动(有时候排震也是困难事);3炸机损失小;4维修方便。当然,高手玩啥都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宝马摩托车  部分轴传动 (封闭),特点,不怎么维护,耐操,传动效率低
直升飞机上使用需要考虑轴精度和 ...

航模上来说,皮传的效率明显不及轴传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在直机上面,轴传明显阻力更小,也就是传动效率更好。

直升机轴传阻力小仅仅是体现在熄火降落的时候,正常飞行的时候因为齿轮,轴承,轴各方面的能量消耗,效率并不见得比皮带高,同样的一款飞机,皮传轴传飞行时间都是一个样子,并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升机轴传阻力小仅仅是体现在熄火降落的时候,正常飞行的时候因为齿轮,轴承,轴各方面的能量消耗,效率 ...

低转速长航时飞行时差距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升机轴传阻力小仅仅是体现在熄火降落的时候,正常飞行的时候因为齿轮,轴承,轴各方面的能量消耗,效率 ...

我说的是飞行性能 不是飞行时间

网友:
零件少,好维护,100个起落下来换条皮带几个轴承就行了,,轴传你试试要换多少东西拔齿器都不能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A好卖几年
吹B好再卖几年
再吹A好再卖几年

精辟

网友:
其实觉得皮传维修也有不好的地方,每次修尾巴都得整个尾管松了,又从新调皮带松紧,轴传基本上想拆哪里就只拆哪里,皮的拆个主轴又要松尾管,烦得一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飞行性能 不是飞行时间

所以呢?x7和亚拓700拿过世界冠军,logo700和xl700一样一堆拿过冠军的人(logo700尾巴也是有皮带的),sab和兔子这些就更不用说了,请问下轴传性能比他们强很多吗?说到底就是飞行手感的差别,这就因人而异了,飞行性能?不好意思,你告诉我一个只有轴传飞机能飞出来的动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低转速长航时飞行时差距明显!

我相信绝大部分玩直升机的模友都不是玩飞控吧,3d的话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
周传真的不省心  振动大  不好调  降落时候偶尔尾巴蹭一下地很正常  但是周传很容易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A好卖几年
吹B好再卖几年
再吹A好再卖几年

组长最爱说老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升机轴传阻力小仅仅是体现在熄火降落的时候,正常飞行的时候因为齿轮,轴承,轴各方面的能量消耗,效率 ...

同意

网友:
時規皮帶在鬆弛側張力為10-30%才有最佳效率
那種90%以上的效率都是輕負荷
為了3D所需不跳齒
皮帶機的皮帶張力都超出最佳效率區
除非像真機或飛航線調鬆點
否則效率差軸傳很多用450只裝尾槳試軸傳跟皮帶
定速推一下尾巴就知道電流有差
機車用皮帶傳動完全是為了舒適度
跟效率一點關係沒有
我把TMAX530皮帶換成鍊條
每公升可以多跑一公里以上就是明證
哈雷換皮帶也是減少雙缸動力波動
二三十年前的鏈條哈雷不用騎很久
鍊條輪轂橡皮都會壞
螺絲也會一直掉

网友:
所以啊,你看现在不管测试什么 都轮不上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相信绝大部分玩直升机的模友都不是玩飞控吧,3d的话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想怎么玩,是玩家的事,F3c、竞速、像真机一样有很多,3D又不是直升机的唯一玩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怎么玩,是玩家的事,F3c、竞速、像真机一样有很多,3D又不是直升机的唯一玩法。

我知道啊,我说玩飞控怎么了吗?我只是说玩3d的是大多数,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H:
皮带安静啊,就这点还不够吗哈哈哈,纯净的爆桨声音听着就爽

楼主(2019-08-19):
引用 网友H:
皮带安静啊,就这点还不够吗哈哈哈,纯净的爆桨声音听着就爽

你们口中所谓的安静,在直机上就是个伪命题,完全是人云亦云。请问皮传对比轴传能安静多少?飞上天还不是被马达声音所掩盖,一边要安静,一边又要听爆桨声,这根本就是自相矛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口中所谓的安静,在直机上就是个伪命题,完全是人云亦云。请问皮传对比轴传能安静多少?飞上天还不是 ...

请用事实说话。
你去飞一下轴传动的GAUI X7和皮带传动的SAB700或者XL700或者MSH700比较一下,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声音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们口中所谓的安静,在直机上就是个伪命题,完全是人云亦云。请问皮传对比轴传能安静多少?飞上天还不是 ...

你这么问,敢问你真的飞过皮带传动的飞机吗?谁人云亦云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么问,敢问你真的飞过皮带传动的飞机吗?谁人云亦云一目了然

呵呵!说的好像皮带传动就是这几年发明的黑科技似的!

网友:
两种传动方式好像在航模直升机上都应该是胜任的,这点已经通过实践证明了,所以喜欢那种传动方式真的的个人喜好而已,相信喜欢轴传和喜欢皮传的双方能举出对方很多不同的观点,尽管我是绝对的轴传主义者,但我不得不承认皮传也是直升机非常适合的传动方式之一。因此不必再纠结皮传好还是轴传好,因为在航模直升机里这两者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