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G7直升机友们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8-11-12):
固定翼可以正常飞行,但是直升机只有螺距变化,大桨不动

网友A:
校准摇杆那儿,不是可以设置通道嘛

网友B:
第五通道设反向

网友B:
第五通道先设成smoke,然后设反向

网友C:
smoke是熄火开关,设置开关通道,就能控制了,如果闪烁干扰,通道8要打开就不会了

楼主:
收到啦,谢谢各位

楼主:
晚点回去试试

网友D(2021-02-24):
引用 网友B:
第五通道先设成smoke,然后设反向
兄弟 这样不行的
一开关 smoke 油门是固定了 的 电机是转起来了 但是油门还是只能控制螺距 并不能控制油门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