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atekF411mini和F405mini这两款飞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1-12):
上面的是F411mini,下面的是F405mini,除了布局和接口以外,还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一个用的是stm32f405芯片一个用的是stm32f411芯片,这两个哪个比较好

网友A:
F411 用的MPU6000陀螺仪,F405用的ICM20602陀螺仪,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区别了。
ICM20602可以开32K,MPU6000最高是8K。飞竞速那采样率越高越好,当然减震要好好做。花飞的话8K也足够了。还有一个区别F411 没带黑匣子,F405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11 用的MPU6000陀螺仪,F405用的ICM20602陀螺仪,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区别了。
ICM20602可以开32K,MPU6000 ...

谢谢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