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大】“电机反转”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8-11-12):
最近被催更得厉害,尤其是入坑扫盲贴的更新

但最近年底真是忙得要疯

只能有空继续更新了

不过今天突然想起来有个知识点

希望贡献点力量普及一下

(我是无意中从Youtube的Joshua Bardwell的视频里听到他提到的)

地面站里有这么个选项

电机反转”

指的是电机正常转动情况下,让四个电机全部反向旋转

正常状态下,1、4号电机顺时针旋转,2、3号电机逆时针旋转

打开这个开关后

1、4号电机逆时针旋转,2、3号电机顺时针旋转

为啥会有这个选项?

其实仔细观察飞机头部

如果在地面上

2、4号电机正常情况下会像扫地机那样把东西往摄像头扫

所以

正常旋转情况下,炸鸡或者降落的时候

2、4号电机会把地面的杂草、尘土或其他杂物扫向摄像头

造成摄像头的脏污甚至损坏

电机反转的话,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脏东西会被扫向远离摄像头的方向

但是四个电机全部反向的话,会影响操控吗?

原本的左转会变成右转弯吗?原本的一键升天会变成一键遁地吗?

当然不会

飞机靠的是四个桨叶的持续旋转造成的速度差来控制机动的

只要四个电机按固件及地面站的程序受控即可

(当然,设置电机反转后,所有的桨也要按旋转方向重新上)

但是为啥不默认就是电机反转呢?

因为飞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位

就是飞塔

也就是电调、飞控、图传所在的地方

正常的旋转,仔细观察

四个电机的旋转方向会将杂物全部扫向远离飞塔的方向

反转之后,所有杂物都将被扫向飞塔

结论

如果飞塔是比较裸的,建议设置正常旋转,脏就脏摄像头

如果飞塔本身封闭性好,可以尝试选择反转电机,保护摄像头

设置翻转后,别忘了上浆也是反的

也就是

1、4号电机逆时针旋转,2、3号电机顺时针旋转

否则

真的会一键遁地。。。

学会了吗?

网友:
前排,啤酒饮料矿泉水,

网友:
前排,香烟,瓜子,火腿肠!

网友:
现在明白了

网友:
前排  西瓜  火腿   瓜子

网友:
我就说为什么会这样嘛,懂了!

网友:
一键遁地是真得优秀

网友A:
既然是科普,能不能写完后自己检查下错误,讨论电机旋转方向,全篇电机旋转方向说明都是错的,正常情况下,1,4是CW,2,3是CCW,请仔细检查下。

网友:
电调里也是要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科普,能不能写完后自己检查下错误,讨论电机旋转方向,全篇电机旋转方向说明都是错的,正常情况下, ...

如果你说的“1、3是CW”指的是1、3号电机clockwise(顺时针)转动,可以回去看看一般BF或CF的电机编号和旋转方向,我帮不了你了。。。

如果你指的是电机紧固螺母螺纹,CW(clockwise)表示电机紧固螺母是正螺纹螺母,意思是这个电机的螺母顺时针紧固,CCW(counter-clockwise)表示电机紧固螺母是反螺纹,意思是这个电机的螺母逆时针紧固。说的都是单个电机本身紧固螺母的旋转方向,跟电机本身的旋转方向无关。1、4号电机本来就是逆时针旋转,但是1、4号电机可以是CW也可以是CCW,螺纹可以顺时针也可以逆时针紧固。

刚仔细看了一下,没写反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说的“1、3是CW”指的是1、3号电机clockwise(顺时针)转动,可以回去看看一般BF或CF的电机编号和 ...

顺时针CW,逆时针CCW分不清楚吗,默认情况下1,4号电机是顺时针CW(1号对角线电机的编号,我老是搞错,以为是3号,其实是4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时针CW,逆时针CCW分不清楚吗,默认情况下1,4号电机是顺时针CW(1号对角线电机的编号,我老是搞错,以为 ...

哈哈我知道了,最近在倒腾RF,脑子里全是RF的信息,电机序号跟BF完全不一样,我改改,感谢提醒。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9-04-12):
据说反转还有一好处,散热效果好,开高功率图传时候,效果尤为明显,没试过,有待飞友们验证。

网友:
一键遁地变身土行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