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二档行星变速箱

楼主(2018-11-12):
自从听到模型上的行星变速箱,就产生了好奇,拆了个充电钻才明白其中换档的结构。于是就决定撸一个。淘宝找合适的行星减速电机。找到了这款,几块钱,好便宜。

拆下这些齿轮,都是金属的。还有一个主动齿在电机上,主动14齿,齿圈44齿,44/14+1,得到低档传动比1:4.1,高档是1:1输出,所以电机是要用减速电机的。后期设计把电机变速箱设计到一体,缩小体积。

接下来是画图,学了一段时间的SW 终于可以用上了,准备3D打印其它的零件。这里给不明白的朋友介绍一下原理,红件是动力输入轴,绿件是输出轴和黄件是装配成一个整体的,1.低档的时候,蓝件和紫件契合不动,红件带动三个行星齿轮作用到绿轴形成一个行星减速机构。2.接下来是空档,蓝件脱离紫件,也不和黄件配合,这样红件带动三个行星齿轮作用到蓝件转动,绿件不动。
3.高档,蓝件和黄件配合,这样红黄绿蓝成一个整体,一起转动。相当电机动力直接输出

光固化打印出来的零件,精度还可以,7MM的孔打出来6.9.放轴承刚刚好,强度还有待考验。不过还好受力的齿轮都是金属的。

唯一的难点就是加工这个齿圈了,没有床,只有根据手上现有的条件想加工方法。打印了这个支撑座,一边转动一边磨。

磨出来还算整齐。

磨成如下这样子就行了。

这是输出轴了,打了个孔用销固定

输入轴,直接拆的电机轴

下面就是全部零件了

放上一个视频。

网友:
机械设计,太厉害了!

网友:
高水准制作,厉害厉害

网友:
  简易设备,做得这么好 厉害 啊 。。

网友:
就冲磨端面离合器的精神 就必须赞一个

网友A:
你那个大的外齿圈在空档时是在壳子里滑动的,摩擦力有点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大的外齿圈在空档时是在壳子里滑动的,摩擦力有点大的

空档齿圈只有齿轮间的摩擦,还有和拨叉间的摩擦,不会和壳摩擦

网友:
真佩服,感觉我的打印机白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档齿圈只有齿轮间的摩擦,还有和拨叉间的摩擦,不会和壳摩擦

你空档时,输入轴在旋转,输出轴不动,则大齿圈一定会空转的,而你的外壳是不动的,那么大齿圈与外壳之间是怎么样的?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在空档时,输出轴实际上也是转的,只不过只有在输出轴上施加了足够的阻力后,输出轴才停止转动了,实际上的空档也是有力矩输出的,这个力矩就是大齿圈与外壳的摩擦造成的,只有阻力超过这个摩擦力后,输出轴才停止转动

网友B:
有打印机就是好啊,对DIY用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空档时,输入轴在旋转,输出轴不动,则大齿圈一定会空转的,而你的外壳是不动的,那么大齿圈与外壳之间 ...

空档输出轴是会跟随转动,但这个是齿轮之间的摩擦力造成的。齿圈和外壳是有间隙的,根本接触不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打印机就是好啊,对DIY用处太大了

淘宝上打的

网友:
这种帖子百看不厌  动手能力强  设计好  会用工具  人才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是一帮的强。

网友:
厉害 厉害,现在的3d打印机真是解决好多问题

网友:
挺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动手达人,佩服佩服!

网友:
搞一个机械动画更直观

网友:
动手能力强,工具齐全,真羡慕

网友(2019-04-15):
大师你有图纸吗?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C:
楼主画图技术是自学的还是专门找机构学的

楼主(2019-06-10):
引用 网友C:
楼主画图技术是自学的还是专门找机构学的

自学的,网上看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