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这是什么飞控?

楼主(2018-11-12):
网上淘的,连不上cf,哪位大神认识这个飞控,最好能给个地面站。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有刷naze32

楼主:
那应该也是用CF调参吧?可是CF连不上!

网友:
我就这个飞控,连不上bf

网友A:
f3的mcu,是那个版本就不知道了,也有可能是个人定制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的mcu,是那个版本就不知道了,也有可能是个人定制的版本

嗯 有个独立的调参软件 ,找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