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充电器成这样了安全不?

楼主(2018-11-12):
晚上充3s电池时好好的,充6s电池就成这样了……感觉是屏幕坏了。现在充电还在进行,不知道有无安全隐患?

网友A:
换个靠谱的充电器吧

网友:
是不是高温了

网友B:
充6s你摸摸背面右边!保准手给你烫坏我的就扔了

楼主:
感觉充电时温度不高。是不是我放电时温度高了导致屏幕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靠谱的充电器吧

其实b6还是挺靠谱的,我晚上试试,应该只是屏幕坏了。灭火器都准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6s你摸摸背面右边!保准手给你烫坏我的就扔了

摸摸感觉还行,我只用1a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b6还是挺靠谱的,我晚上试试,应该只是屏幕坏了。灭火器都准备好了

普通灭火器好像对锂电池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灭火器好像对锂电池无效。。。

我底下铺了防火布,能抵抗1200度高温,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底下铺了防火布,能抵抗1200度高温,应该问题不大吧

都大机了,省充电器钱干嘛,一个电池都值好几个b6了,如果为了一个B6而牺牲一个电池岂不是血亏。。。

网友C:
这是充电器温度高了吧

网友:
b6也就冲冲板机电池啥的。这种电池至少买个isdt,别因小失大

网友D:
b6加并充板是最不靠谱的,一块电池不行了立马把其他电池都带坏了

网友E:
放电的时候mos管温度非常高,估计给烫坏了。

网友F:
这么钟情b6?

网友:
另外既然固件可能损坏不如刷开源固件算了,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
b6充这么大的电池?折磨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充电器温度高了吧

其实小电流充温度不高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电的时候mos管温度非常高,估计给烫坏了。

很有可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钟情b6?

现在主要飞450,感觉b6可以满足需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