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吊装云台改成正装云台 求教

楼主(2018-11-13):
如题,先手头有一个吊装的云台,想改成正装的云台放到飞翼上, 哪位大神知道该怎么改? 是不是需要刷固件?

网友:
不用呀,我装过

网友A:
传感器小板翻过来就行了

楼主:
我的不行啊,翻过来乱转,来回跑,跟抽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小板翻过来就行了

是固定相机后面的那个芯片吗? 翻转180度就可以是吗?
谢谢啦,老铁,
回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固定相机后面的那个芯片吗? 翻转180度就可以是吗?
谢谢啦,老铁,
回家试试

莫喊老铁,又不是瑞典人
是固定相机的铝板下方那块连着电线的小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