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欢喜让我忧~电O竞速艇!

楼主(2018-11-13):
竞速艇嘛,肯定是速度担当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换了180a好盈海王水冷电调加上豹子LBP4082,那速度真是遇神杀神的存在,保守要100+!老板说能到120,这个就不研究了,反正来足马力那一刻,整个人都升华了!

再来说说让我头疼的事吧,那就是电池、电池、电池!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真是用谁谁怀孕啊,我是玩直升机的,好多暴力电池用在船上都被打体无完肤,简直暴击到电池都全军覆没啊!太出乎意外了,各位大神有好电池推荐没!!

网友:
电池表示压力很大

楼主:
我5200毫安50c放电率都不行,3分多钟就怀孕

网友A:
不懂船,能不能改12S?电压高点相对不容易怀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船,能不能改12S?电压高点相对不容易怀孕吧

现在还没有支持12s的船用电调和电机,再说12s放在里面太重了

网友:
不要100%油门嘛~直升机100%油门电池也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船,能不能改12S?电压高点相对不容易怀孕吧

还真有,我刚才查到了,可是还是那个道理,电压大了电池还是等比例放电,还是怀孕,我在找有没有更好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有支持12s的船用电调和电机,再说12s放在里面太重了

电装不支持就没办法咯,电池可以用3000mah串联也不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有,我刚才查到了,可是还是那个道理,电压大了电池还是等比例放电,还是怀孕,我在找有没有更好的电 ...

电压高了,电流相对会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装不支持就没办法咯,电池可以用3000mah串联也不重

这个值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装不支持就没办法咯,电池可以用3000mah串联也不重

应该是并联,电池本身都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了,电流相对会低很多

嗯,上12s我的船就小了,得换1米以上长的船,我的船才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并联,电池本身都是串联的

玩12S用两块3000的串,就像550-600的直机飞12s一样
两块3000并联就没意思了,不如直接上你的5200

网友:
一直玩直机,很想试试船的快感,可惜没有水域

网友B:
我都两年没玩船了,主要原因就是太伤电池了

网友:
用过各种大牌电池 最后还是自组的电池用着安心

网友:
楼主,我俩的船一样,也是电池不经玩!

网友:
看来海模很难搞喔。。。

网友:
自己玩玩的话 还真地不能全油门  要跟大神们请教电机和桨叶的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