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下各位 接收机对频后无法控制舵机使怎么回事

楼主(2018-11-13):
用的天地飞7的遥控器,6通道的接收...天线我之前拆下来过,是不是没焊好?

楼主:
没用电池  直接连的24V的开关电源  降压模块调好测的5.8V连的接收

网友A:
有没有调到总线模式?

网友B:
看图接收机接线是对的,发射天线好像有点问题,但收发能对码证明机器正常。换个舵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调到总线模式?

什么是总线模式啊?我就是按普通的连接方式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接收机接线是对的,发射天线好像有点问题,但收发能对码证明机器正常。换个舵机看看

舵机换了两个都不行  搞得我有点迷了 ..是不是天线焊的不对?

网友C:
有的降压模块干扰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总线模式啊?我就是按普通的连接方式连的...

有的控可以设置成总线输出,就是S.BUS那种的,然后普通通道就没有任何信号输出了。

网友D:
没天线十几米照样能动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降压模块干扰很大

我用万用表测了两端电压  稳定在5.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天线十几米照样能动作的

那这是什么原因啊?可能是哪部分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是什么原因啊?可能是哪部分有问题?

最好的替换法交叉检测确定故障,找本地也用天地飞的模友吧。话说我们群里常飞的几个,都是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