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手抛改造失败问题

楼主(2018-11-13):
问一下大家,我这个飞机大头朝下飞日大地,重心不对?可现在应该头轻,重心在距离机翼前2/3

网友:
不应该是1/3么?

网友:
电机要有仰角

楼主:
好的,我回头改一下,来点仰角,不过看论坛,有些也没有。是的,所以说现在应该是抬头,而不是大头向下

网友:
太重,动力不足

网友:
看上去像 大疆的1504?

网友A:
电机太小了吧,建议先捏着翼尖试试推力够不够,接收、舵机建议用迷你的

网友:
背推么,是容易低头的。飞机速度上来了才能抵抗电机的低头力矩。
论坛里有不少背推手抛机的帖子吧,可以去问问那些楼主是怎么解这个问题的。

网友:
推力线不对吧,理论上推力线是指向重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太小了吧,建议先捏着翼尖试试推力够不够,接收、舵机建议用迷你的

电机全油80g,起飞重量90,按说够了

网友B:
这破飞机,唯一的优点就是耐摔,飞行性能渣渣。大头冲下,你这样调整,首先重心调整到距离机翼前缘25%~30%翼弦长度位置,不要太靠后。接下来调整水平尾翼拉杆舵量。不开动力手掷试飞,遥控器微调水平尾翼拉杆舵量直至可以正常滑翔,至此可以开动力试飞了。拉力线不离谱基本都能飞,可以不用调整。

网友C:
亲,对于背推机,它的重心分布绝对不可以照搬常规布局的飞机重心布置。

常规布局下,飞机重心会落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对于背推,它的重心绝对不应该落在此处。

那么对于背推机,前拉机,后推机,斜拉机,斜推机,它们的重心应该在哪里?这个重心位置有多重要?

------------------------我是分割线-----------------------------------------------------》

答案:它的重心应该使得飞机在飞行的时候抬头。

这样才可以抵消低头力矩。

所以,它的位置处于机翼前缘三分之一靠后。至于靠后多少合适,取决于低头力矩的大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破飞机,唯一的优点就是耐摔,飞行性能渣渣。大头冲下,你这样调整,首先重心调整到距离机翼前缘25%~30% ...

赞同大多原机飞行性能渣。然后还有个优点,便宜耐折腾。另外,改变原机结构后,比如短V,猎鹰等等,飞行性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对于背推机,它的重心分布绝对不可以照搬常规布局的飞机重心布置。

常规布局下,飞机重心会落在机翼 ...

专业

网友:
我觉得的和我一样的问题,飞机老低头,推力线不对。

网友:
嘿嘿,试试就知道了,后推也看位置在哪,尤其是尾推,需要注意的问题更多。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回头改好再汇报

网友(2019-07-10):
配置:48cm儿童手抛机,1306电机,7A电调,350mah电池。起飞重量132g,电机推力85g。
问题:满油抛出去就栽头。小白一枚,求助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