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18-11-13):
kst565x和gdw595都是窄频锁尾中舵,用起来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差不多,都够用,钱多买贵的,钱少买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都够用,钱多买贵的,钱少买便宜的

都可以当520的锁尾吗

网友:
520MM桨建议用标舵锁尾,你这两个是中舵

网友B:
小罗520吗?都可以用,但不如买标舵锁尾,效果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罗520吗?都可以用,但不如买标舵锁尾,效果更好。

什么是中舵机,什么是标舵机?

网友:
都是一家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中舵机,什么是标舵机?

指的舵机尺寸,具体怎么定义的我也不清楚。可以大致这么说吧:单就斜盘而言,亚拓450用的是微舵,亚拓500用的是中舵,亚拓550以上用的是标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中舵机,什么是标舵机?

GDW895是标准舵机,GDW595是中型舵机,GDW290是小型舵机。
标准舵机最大,小型舵机最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可以当520的锁尾吗

中舵性能够用,标舵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