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御2遥控器

楼主(2018-11-13):
双十一剁手御2Pro,还没飞先吐槽一下遥控器
1、明明是MicroUSB,模样偏偏弄的跟USB3.0一个样,真是误导人
2、夹个大屏手机真费劲
3、换个图传连接线像是在搞破坏,还是我太笨不会换
4、充个电还死慢死慢
————————————————————————
好像安卓也能关闭充电,找到开发者选项了,改天试试

网友A:
你还会发现 用安卓系统手机的话 遥控电池不耐用 飞机飞3块电池 遥控就基本没电了 除非用苹果系统手机 关闭遥控给手机供电选项
安卓机没有关闭给手机供电选项 真的无语

网友B:
所以我不用手机,用了Crystalsk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会发现 用安卓系统手机的话 遥控电池不耐用 飞机飞3块电池 遥控就基本没电了 除非用苹果系统手机 关闭 ...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安卓机,USB3.0接口,不断的给手机充电,神设计,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不用手机,用了Crystalsky

哎   大疆就是忽悠人花钱啊   配件各种贵

网友C:
御1的时候就发现拆装手机相当麻烦。御2也不改

网友:
配iphonex飞三电控还有60%电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安卓机,USB3.0接口,不断的给手机充电,神设计,无语了!!!

其实这锅大疆不能背,安卓usb的标准就是这样,没供电不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锅大疆不能背,安卓usb的标准就是这样,没供电不通讯。

哎,真是还要为大疆配个ipho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御1的时候就发现拆装手机相当麻烦。御2也不改

这可能也没办法,手机类型太多太多,只能逐渐习惯了

网友:
同感:3、换个图传连接线像是在搞破坏,还是我太笨不会换 捣鼓了半天采换掉苹果的线。

网友:
我的安卓手机USB口还是反向的,给的线需要转180度,一转就短了,最后用的type-c转安卓usb才能用,这样线就长了。总之的确这块设计的不太好,不过折叠设计倒很不错的

网友(2018-12-26):
还是换个苹果手机好,有个选项开关给手机充电

网友(2019-05-17):
促进消费,套路深

网友:
把手机壳子拆掉!!!!或者某宝买一个线!

网友:
怕是没用过航模遥控,x9d那个设计…我宁愿用御2

网友E(2019-06-19):
买了带屏遥控器专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