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齿轮新换了润滑脂 装回去 比原来紧了很多

楼主(2018-11-14):
舵机保养,换了新的tutaba金属舵机润滑脂后,装回去 转动舵机紧了很多 原来很顺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要不就是没装对,要不就是你把胶水当润滑脂摸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是没装对,要不就是你把胶水当润滑脂摸上去了

哈哈哈,特别优秀

网友:
可能没有原来装配的好吧

网友:
估计用一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是没装对,要不就是你把胶水当润滑脂摸上去了

怎么可能

网友:
如果没装错的话,使用一段时间后应该就顺滑了

楼主:
嗯只能用一用了

网友:
选的润滑脂粘稠度太高了。

网友:
没问题拆他干嘛,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