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微直的老手们什么电池比较耐用

楼主(2018-11-14):
感觉这种小电池不如大机的电池耐用啊,以前飞X3用的花牌1500mah6s可以飞200起落以上,现在这个250mah1s大概30起落后就开始衰减了,简单的翻滚都不够力,正准备入手新电池,某宝上有350mah25C的的,适合飞这个XK100,容量再大就重了不合适。各位老手有什么牌子好的推荐一下,谢谢。PS:电池通常都用原厂的充电器充电,偶尔用A6充。

网友:
是的,小电池的质量都是很差的,不耐用。

网友A:
用原厂那个辣鸡充电器就是毁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原厂那个辣鸡充电器就是毁电池啊。。

什么?!知道的太晚了······是过充吗?一直都没留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知道的太晚了······是过充吗?一直都没留意

过充,超压都有吧

网友:
有a6给小飞机做一个平衡充。

网友:
电池接头也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