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翼斧模型出品yak-54性能与安装测评

楼主(2018-11-14):
大家好,我是miku,好久没上论坛了,之前一支在忙于研发无人机和专利项目。很久没有再上论坛了。这次,我拿到了翼斧模型最新出品的yak-54室内特技机,为大家带来一个较全面的装机教程和测评。

先为大家展示一下这架飞机装好后的样子。

这是我刚刚拿到这副套材的样子,老板很贴心的送了我另一个备用的机头。

刚刚拿到手的时候,因为我买的飞机是d板的镂空材质,所以,店家也很上心的给这架飞机的包装用了两层的kt冷板作为包装,飞机拿到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损伤。废话也不多扯了,马上进入到下面的装机环节。

首先,需要一根碳片,碳片是套材里面配套的,针对飞机机翼的前缘加强,我们需要用水口钳减取和机翼前缘长度一样的碳片。

然后拿出uhu胶水(针对其不同的板材也右不一样的,如果是d板材质的话,配套的胶水会是uhu,如果是pp材质的板子,配套的胶水会是b7000,区别是b7000会腐蚀d板,uhu则不会) 薄
薄的在碳片上打上一层胶水。

随后在机翼的前缘上也给打上一层胶水。待其半干后贴上。

机翼的后缘也需要贴上碳片,方法和上述方法一样,在此不再赘述。

下一步我们需要安装机头和机翼的连接

首先我们需要在机头上打上胶水。

同上述方法一样,待胶水半干后将其贴上。放在旁边待胶水干透。

这个时候我们取出马克笔,在副翼的连接位置,大约5毫米的地方划线。

画成这个样子。

用裁纸刀,或者是手术刀来切除。

切掉之后,取出0.2毫米碳片,选取长度,剪切,帖置后缘。

用配套的医用胶带选取好长度将其截取贴于副翼的碳纤维片上。最好留有0.5毫米的空隙(如有需要可以在副翼的切除形成的倒角尖尖的位置打上上一层uhu胶水)
另一边的副翼如法炮制,无需再过多的赘述。

取出机身的后段零件,打上胶水。将其粘接于机翼上。

在升降舵的固定面上贴上碳片。

取出升降舵,用制作副翼斜面的方式制作升降舵的斜面

和粘接副翼的方法一样,用医用胶带粘接升降舵。

完成以上步骤后,我就开始安装飞机的下半机身了。

取出飞机的下半机身,用0.2毫米碳片打上胶水粘合于下机身的边缘。并待uhu胶水干透。

下一步,开始支撑碳杆。

支撑机翼的碳杆要注意,不能妨碍到翼刀的安装,碳杆选用配套套材里的1.5毫米的碳杆。

主翼的支撑大概是这个样子

支撑翼刀

点上401胶水

支撑机身

因为需要等胶水干透,所以下面开始支撑副翼

截取碳杆长度,将其通过小翼刀的圆孔,截取长度。

副翼的另一边也如法炮制。

胶水干透后继续下一步的支撑。

机身的碳杆支撑完毕后,就开始支撑水平尾翼。支撑方法同副翼支撑方法一样

水平尾翼制作完成后,再制作飞机的起落架。

因为飞机是d板镂空的缘故,我在飞机的多余的d板边角料上截取了一小截。

截取2毫米碳杆,长度约20cm

对插扎入飞机的前缘,并且贴合碳片,打上401胶水。待干后,就可以安装飞机的电子设备了。

(穷,学生党,买不起设备,这些都是从旧飞机上拆下来的,精度不咋地,但是能用)飞机的舵机用的是两个PTK,一个银燕9g舵机。

安装完成(飞机上的舵机孔是设置的一个9g舵机孔,2个4.3g舵机孔)

准备飞机需要使用的舵角。

首先,制作副翼的摇臂。副翼使用的是银燕舵机的摇臂。如果要配合这种加长臂来使用的话,是需要把银燕摇臂上的圆环剔除才能将摇臂安装上,并打上401胶水。

让摇臂和它贴合,黏住。

最后拧上螺丝(这种摇臂的制作方法较多,通常代替螺丝固定的方式有热缩管和鱼线缠绕)

副翼的舵角,因为是覆膜机,所以我建议从飞机的反面将舵角送入。

安装飞机的升降舵舵角需要注意,飞机的舵角需要和飞机的活动面相持平。

升降舵安装完毕,我们开始安装飞机的上机身。

在飞机的上机身打上胶水。

制作完成大概是这个样子。(半成品)

方向舵斜切45度角和制作升降舵和副翼的工艺一样。

然后,我们给这架飞机的尾部贴上碳片。

和升降舵一样,让飞机的方向舵舵孔贴近于飞机的活动面的,那条缝隙,,这样可以在拉线时避免虚位。

飞机的上半部分用卡板固定住。再支撑飞机的垂直尾翼。

然后,安装飞机的电机

飞机的电装使用的是翼斧模型出品的2206和12a电调。

电机用螺丝拧上安装于电机座上。

电机座底部打上胶水。

黏上飞机后用医用胶带加固。

完成后,制作飞机的拉线。首先将拉线的一头固定在飞机的摇臂上。

拿出一个kit套材里的这个小配件,这个小配件的原理是通过摩擦力来固定住飞机的拉线,安装快捷,使用方便。
(个人感觉比螺丝好用)

先穿过其中的三个孔,留下一个。用线头穿过舵角上的孔后系在这个调整片上,并点上胶水。

升降舵方向舵的拉线也如法炮制。

开始制作副翼的拉杆,将z字弯套入摇臂和舵角上。

比划好长度

先在铁丝的一头打上401胶水,再将碳杆和热缩管套入。

副翼的拉杆制作完成了。

飞机选用的是翼斧出品的futaba迷你接受机,支持sfhss制式。

最后,接线,调试(sorry,忘记给飞机安装鞋子了)

到这里,飞机的安装就结束了,飞行视频正在制作修改中,一会上。敬请期待。

飞机配置:
翼斧2206电机
翼斧12a电调一个
浩叶9047螺旋桨
银燕9g一个
PTK舵机2个
翼斧futaba接受机一个
遥控器:futaba18sz

网友:
一个视频就搞定发一堆照片对于新手还是搞不懂

网友A:
用电脑发的话可以整理一下后面多余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脑发的话可以整理一下后面多余的图片

我好久没发帖子,忘记咋整了

网友:
两个重要参数没有报上来,飞机尺寸?整机重量?

网友:
女装大佬

网友:
你电池位置在哪里呢?如何固定的?照片肯定是发乱了,看不见过程。

网友B:
新手只能看着流口水。。。不敢飞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只能看着流口水。。。不敢飞这种

相当好飞的

网友:
O(∩_∩)O谢谢楼主,好不容易看完了。

网友(2018-12-17):
时间长一点后飞起来跟破塑料布一样,哗哗响,受不了

网友:
ptk舵机如何

网友:
MIKU?骑士团路过参见公主

网友(2019-10-25):
这个装完多重?

网友C(2020-05-25):
楼主,ptk舵机质量怎样?

网友D:
问一下,我的装完了拉线拉紧方向舵抖的厉害,不拉紧又有虚量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