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的镍镉电池可以用什么电池代替呢?

楼主(2018-11-14):
如图所示的3.6V镍镉电池,用在玩具车上的,想换成别的电池,可以用什么电池代替呢?求指教

网友:
1S Li-Fe比较合适,Li-Po的电压高了一点

网友:
单片锂铁刚刚好

网友:
铁锂电池是3.6伏,锂铁电池是1.5伏。

网友:
可以用1S锂铁

网友:
旧手机电池并联

网友:
标称3.6实际使用在4.2以上,直接1S锂电替换就OK了,充电器不通用。

楼主:
用1S锂电池完美解决,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2018-12-19):
玩具车电压要求不高,可用锂电池,电压高点跑的爽,注意别过放就行。
用镍氢三节是标准电压。
用一节铁锂电池3.3电压也行,但是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