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野兽陀螺仪

楼主(2018-11-14):
各位大佬,我这一架亚拓800装的野兽
陀螺仪
,但是在油门前半段
电机
转速很低,推到接近中位时转速才突然上去,是哪里设置的啊?

网友A:
推荐《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在航模新手学堂的精华贴里~

网友B:
好赢电调 精灵和定速存储模式 40%油门以上才转

网友C:
估计就是油门曲线或者电调定速设置和启动模式设置。

网友D:
这个跟陀螺仪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设置个遥控器油门的设置造成的!

网友E:
电调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