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f里面的接收机类型为什么保存不了

楼主(2018-11-14):
机子是et115 v2。更新了固件之后就不行了。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端口看了吗

网友:
sbus要设置端口,正确的话接收机那里应该有反应了

网友A:
你的串行数字接收机没有开

网友:
试下UAR1到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串行数字接收机没有开

开不起来。保存之后会连UART3前面的开关一起关掉

变成这样子

网友A:
如果对的话接收机的通道那里应该有反应了

楼主:
1到3都试过了。。。

网友:
3那里是原本就开着?

网友:
没有外接的话3关掉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的话接收机的通道那里应该有反应了

卧槽,试出来了。居然是这样子的。震惊。、

官方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
4.Port,打开UART3开关后保存

网友:
我的130好像也是

网友:
之前试了好久才找到的

网友A:
那好,调完行程祝你爽飞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好,调完行程祝你爽飞愉快

非常感谢。一个人闷头试了好久。。果然发帖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一个人闷头试了好久。。果然发帖是正确的

网友:
没好好看教程

网友B:
固件或调参软件版本太旧
或刷错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固件或调参软件版本太旧
或刷错固件

他只是端口没开而已,我之前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只是端口没开而已,我之前也是

又出了新问题。led设置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出了新问题。led设置打不开了。。

你飞控上有LED的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出了新问题。led设置打不开了。。

有这个功能的飞控才能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出了新问题。led设置打不开了。。

而且我当时换飞控之后是连好线再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我当时换飞控之后是连好线再设置的

有RGB的LED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RGB的LED灯的。

emmm,你检查下线有没有问题,然后在设置开LED,不行的话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出了新问题。led设置打不开了。。

是不是配置页的LED-strip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配置页的LED-strip没打开。。。

打不开。一个个固件试过去。。很旧的3.2.1可以就可以打开。气死。居然不支持最新的onmibus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不开。一个个固件试过去。。很旧的3.2.1可以就可以打开。气死。居然不支持最新的onmibus固件

不是吧,  可怜我的115都还没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