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K8只能显示6个通道的界面???

楼主(2018-11-14):
控上的辅助通道,七通八通道都无法显示?何解?

网友:
陀螺仪只需要这几个通道啊。。。

网友:
这是陀螺仪不是接收机

网友:
直升机用不上那么多通道

网友:
因为直升机只需要6个通道

网友:
6个还不够么?

网友:
sbus6通道就够了呀,直升机要那么多通道干啥

网友:
MB可以另外增加通道,K8没看到能增加通道的教程,但是你可以加到接收机上,比如S.BUS占了6个,你就插接收机的7通道,遥控器上对应设置

网友:
  K_Bar 只识别 这6个 通道。
你 接收机输出 多余的通道它 不管。

楼主:
各位,主要是买了个AB救机模块要用到七八通道 ,控上面七八通设置好了开关,接AB模块没用,没动作。K8界面又不显示七八通道,看不到动亻量,原来AB群主说通道设置好了K8界面会显示,找他问问又不回复,只好上坛子上看看,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

楼主:
山寨和正版的界面不同,VB有显示辅助2,七通道

楼主:
我的K8黄金战士为什么没显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K8黄金战士为什么没显示啊,

你AB救机的7、8通道插哪里了?不插怎么会有反应。。

楼主:
搞定了,说明书误导,其实只要在控里设置好了七八通道开关,K8界面显不显示都无所谓,直接装AB模块在调参软件中按步骤设置就行了,完成后拔开关自然有反应。装AB模块的朋友注意不要走弯路,为了这,我控都换了,不过控也该换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