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买了个gt8,有个问题,正常吗

楼主(2018-11-15):
大家电机转起来都很顺滑吗。  4个电机,1个很顺滑,有磁性的1格1个。1个还行,还有点1格1格的,1个还行,但是没有1格1格的。还有一个明显发涩,没有1格1个的。  奇怪,差别这么大吗?

悬停了2分钟,发涩那个电机明显发烫,别的电机是温度,电池也有点温温的。

网友A:
电机没注意。反正很好飞,每天回家飞6块电池,就是飞控不能升级,停留在3.4.1固件

网友:
gt8是什么

网友B:
续航有点短,我原装电池大概每个飞3-4分钟,淘宝有买家说可以用高能2s450,买了两块在路上了

网友:
对了,你们的图传有问题不,耐摔是真心话,质量都还过得去,今天中午飞的时候,图传突然出问题了,传输距离只有5米左右。调了下图传,最多30米左右。

网友:
可不可以加个微信,交流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续航有点短,我原装电池大概每个飞3-4分钟,淘宝有买家说可以用高能2s450,买了两块在路上了

高能大概续航多久,等你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能大概续航多久,等你回复

好的,还在路上,试了过后回复

楼主:
电机是轴太紧了,拆了把里面垫片拿了就松了。原装电池好像不怎么样,飞完有点热热的。那个高能450如果好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D:
关心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心续航。。。。

4分钟左右,慢慢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续航有点短,我原装电池大概每个飞3-4分钟,淘宝有买家说可以用高能2s450,买了两块在路上了

高能 2S 450mah放得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高能 2S 450mah放得进吗?

买家评论里面说的,我看了下长宽高放的下,可能要绑个胶带,还没收到货,焦急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家评论里面说的,我看了下长宽高放的下,可能要绑个胶带,还没收到货,焦急等待中

高能450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能450 怎么样

收到电池了,有一个电机接触不良,还没飞过,能装,需要过水胶布或者电胶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机没注意。反正很好飞,每天回家飞6块电池,就是飞控不能升级,停留在3.4.1固件

请问你用什么充电器,这个电池原装只带一条充电线,充起来好慢啊。能否一次充很多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用什么充电器,这个电池原装只带一条充电线,充起来好慢啊。能否一次充很多块

我用a9充电器,一次可以充4块,我还有一个乐迪cb86plus,买两个a6平衡板,一个板子插3块电池,它自带保姆,充好3块自动充另外3块,也可以用a6加保姆,一个平衡板可以插3块电池,我一共6块电池,用0.8a电流充电,非常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a9充电器,一次可以充4块,我还有一个乐迪cb86plus,买两个a6平衡板,一个板子插3块电池,它自带保姆 ...

多谢,我是D400的充电器,用1A充的,1A电流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我是D400的充电器,用1A充的,1A电流大了?

380ma电池,正常1c充电电流是0.38a,我如果不急用就用0.4a充电,急用0.8a,相当2c多了,小电流1c充电对寿命有好处,你那个充电器单单平衡头也能充电的吗

网友F(2019-01-09):
引用 楼主:
电机是轴太紧了,拆了把里面垫片拿了就松了。原装电池好像不怎么样,飞完有点热热的。那个高能450如果好的 ...

那个地方有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地方有垫片?

里面有个垫片,有装回去了。 高能450试过了,电池飞完不热了,原配电池飞完有点温,续航长了一点点。 高能直接插平衡口,不过450的平衡线比较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里面有个垫片,有装回去了。 高能450试过了,电池飞完不热了,原配电池飞完有点温,续航长了一点点。 高 ...

为什么又装回去了?我的GT8也是同样的问题,不上电,电机转动很紧,原装电池飞完,电机都有些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又装回去了?我的GT8也是同样的问题,不上电,电机转动很紧,原装电池飞完,电机都有些烫手!!!
...

拆了感觉震动变大了,后方发现震动大是看不出来的,镜头松了图像才会抖。

网友G:
不影响飞行和操控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影响飞行和操控就行

就是一块电池飞下来,电机会发烫,应该也会影响到飞行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块电池飞下来,电机会发烫,应该也会影响到飞行时间的。

是都烫,还是那个紧的电机会更烫一点。

网友H(2019-08-29):
这飞机 室内飞  会不会太大了,你们都是 自稳 还是手动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飞机 室内飞  会不会太大了,你们都是 自稳 还是手动飞的?

你还在看啊?

网友:
嗯嗯  没室内机手痒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