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终于可以拍个全家福了。

楼主(2018-11-15):
细节上还需改进,不过至少已经可用了。
有些问题,不装起来发现不了。
目前已经可以确认一部分:
2吋、3吋的对应11到14的电机,应该没问题了;
6吋的目前对应18电机,需增强对22电机的兼容,底板面积也需加大;
8吋的横侧刚度够不够还有待考察。
10吋的由于用了夹层立柱,侧板干涉螺丝孔,需改进,电机固定板和立板的结合强度也考虑增强,不然只能推不能拉。

楼主:
感受一下大小对比

网友A:
这个拉力线基本上都是平行于机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拉力线基本上都是平行于机身的吗?

预留了3度,能适应一部分吧。通吃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B:
这个是干啥用的?
改手抛机?

网友C:
猫总 来一篇改装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干啥用的?
改手抛机?

应用于需要高置动力的场合,典型的就是无动力滑翔机改电滑,包括手抛机。一些水上飞机也是这种布局的。

至于用在DIY机型上,那就看各自的脑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干啥用的?
改手抛机?

你这个是复制粘帖?那我也复制粘帖。

应用于需要高置动力的场合,典型的就是无动力滑翔机改电滑,包括手抛机。一些水上飞机也是这种布局的。

至于用在DIY机型上,那就看各自的脑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猫总 来一篇改装贴啊

手头没现成的,不是飞机小了就是设备大了,有一架86翼展的又太厚重了不满意。

前些天做的飞机装了设备还没飞。拖延综合症患者……

网友E:
话说这木的真不结实,飞行过程中炸了一次,我的已经用3MM的碳板重新制作做了,望楼主注意,提醒诸位。。。

网友F:
我第一想法尽然是横着粘在翼尖上。。呵呵

网友G:
楼主店是飞猫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店是飞猫模型?

肥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这木的真不结实,飞行过程中炸了一次,我的已经用3MM的碳板重新制作做了,望楼主注意,提醒诸位。。。

不同规格大小的需要不同强度,需要不同的厚度和结构。

一个部件的强度,也是要和其他部分相称的,如果机身安装部位撑不住,座子强度再高也没意义。

不知你那个座是怎样的?又是哪种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第一想法尽然是横着粘在翼尖上。。呵呵

学好数理化,可以解锁各种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店是飞猫模型?

似乎没有错。
千万别信你楼下的,我一点都不肥,很瘦。太肥飞不动的。

楼主:
我是要飞天的猫,必须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