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这个xt60插口是给什么供电的

楼主(2018-11-15):
大疆s1000 中心板下方有一个xt60插口,各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实在是在网上没找到,求助各位

网友:
母头一般是电源测,带电的

网友A:
给脚架和禅思云台GCU供电用

网友:
给云台供电的

网友B:
起落架和云台以及后续机载设备

网友:
云台和脚架,这个掉了脚架就放不下来了,云台也会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脚架和禅思云台GCU供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和云台以及后续机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