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乐迪AT9S 如何设置遥控 恒龙豹2

楼主(2018-11-15):
如题:求教乐迪AT9S 如何设置遥控 恒龙豹2
刚刚入手恒龙豹2 和乐迪AT9S的空, 准备入手TK-16声组和灿总的底盘进行改装,接线说明书到是挺细致的,但是唯一搞不懂乐迪AT9S怎么设置啊, 大神能不能指教一下? 给个详细的设置指南。设置成多旋翼,还是直升机啊?

网友:
我的履带车设置的是固定翼模式三角翼混控

网友A:
乐迪at9s升级啊,升级之后就有车模和船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at9s升级啊,升级之后就有车模和船模了

可以直接用车模吗?  车子只有前进后退和转弯,坦克还有炮塔转动,炮塔升降,车模模式支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用车模吗?  车子只有前进后退和转弯,坦克还有炮塔转动,炮塔升降,车模模式支持吗?

抱歉,这我就清楚了。我只玩过固定翼

楼主:
大哥,虽然不是我要的,但是还是谢谢了。 我想知道的是遥控器怎么设置。不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虽然不是我要的,但是还是谢谢了。 我想知道的是遥控器怎么设置。不是接线的问题。

用混控模式

网友B:
直升机,通道打开遥控的舵量界面,喜欢哪个就插哪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通道打开遥控的舵量界面,喜欢哪个就插哪个通道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通道打开遥控的舵量界面,喜欢哪个就插哪个通道

对了,看图片,还想问问怎么拆开豹2 炮塔上盖? 总共几个螺丝?

网友C(2019-01-02):
朋友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你选的是直升机模式 还是固定翼的三角翼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吗? 你选的是直升机模式 还是固定翼的三角翼模式啊?

固定翼,昨天双流波箱刚到货,还没时间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