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刷写固件

楼主(2018-11-15):
如图,飞控刷写固件引导程序失败,不按boot键连接地面站后可以看到飞控的参数,按boot键后,com口只有com1找不到com3了,然后烧写程序的时候提示引导失败,求助大神指点指点。先谢过啦!

网友A:
你用的哪个飞控?BOOT正常来讲都不用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飞控?BOOT正常来讲都不用按的。

matek405飞控,目前就是无法烧写固件

网友:
进入DFU模式了吗?

网友:
得先用zadig加载到DFU模式后再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