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超轻穿越机新飞塔开箱组装

楼主(2018-11-15):
以前囤了大通家的超轻5寸机架,加上不知何时收的1806电机,于是乘着年度剁手日,搞来了翼飞新出的飞塔 Succex。翼飞出的电调做工精良和用料足,一直对他家的东东心存好感(剁!就一个字)。

关键参数如下:
飞控:MCU:STM32 F405 + MPU6000,内置OSD。就目前来看,F4+内置OSD是标配
图传:0/25/100/200mW OSD调参
电调:四合一(废话)BLHeli-32位 35A(持续) 6S最高 DSHOT1200协议
尺寸:26 * 26 * 21  标准20 * 20孔距

选择亮点很明显了:小电调终于支持6S。一般20*20尺寸的电调,最多也就4S了,现在除了6S。标称35A持续电流,都懂吧。
BLH-32 ,终于在小尺寸上用了32位电调,通电小曲自由哼唱,DSHOT1200闹起来~
从电调层到图传层,都用了插针,再也看不见烦人的硅胶线,完全治愈强迫症。
体积~体积!超轻的飞机必须一克一克地扣分量,体积大了不行。
小塔,还是硬连接,一些受过伤的朋友也许已经开始**了。不过打听下来,这方面做了处理,附带O圈和打印件,可以直接滤波。

0x01 话不多说,开箱~
典型的iFlight风格

终于送电容了有没有~还是35V的,有情怀

转一圈看看~没有一根线是不是?实际上已经全部连接完成了,是不是很治愈?

可以看到,从上往下分别是图传层、飞控层和电调层。其中飞控层上下都用了O圈,还用了打印件做隔断,也许可以很好地解决震动问题。(为什么说也许?因为还没飞,我也不知道)

200毫瓦的图传层。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散热,没有做屏蔽层。我觉得多个屏蔽层会飞起来会更自信一些吧。

拆起来很累……

飞控层,没有焊盘。如果单独拿出来用,那就得自己做连接线了。集成OSD,标配!

电调层:很喜欢这样的焊盘布局。炸鸡崩电机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不幸电机线把电调的焊盘给扯下来,电调就废了。这样大面积的贯通焊盘不容易被扯坏。

最后来一张检阅图

装机
这个飞塔的体积,跟大通的超轻机架还是很般配的,线拿来做一个搭配比较,在这样高度的铝合金笼子里,基本没有障碍。

整架飞机,唯一需要焊接的地方,就是电机了(废话,这个尺寸的没有插针好不好)。强迫症的我,又开始了心路旅程。

摄像头的端子线,飞塔组件里提供了3种类型。如果用的是雨燕或者狐狸,都可以直接连上。唯独接收机,我用的是XM+,而飞控上是座子,所以只能自己动手夹一个头出来。

完成合体!

处理天线位置,一直是让人很**的事。

搞定!

猜猜看多重?

带上一组4S电池

0x02 配置
飞控出厂,用的是 BF3.2.5……太老了,果断更新为目前最新版本 3.5.2。下载刷机过程就不讲了。

为了让电机线更漂亮,4颗电机用了同一个顺序,势必有两个电机需要调整参数来做反向,发现我的BLH32的配置程序已经跟不上电调的固件版本了(说明什么问题?你懂的)。重新下载最新的配置程序(略)

0x03后续
上海刚刚解禁,周末拿出去晒晒太阳。效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
看起来非常不错  ,有机会也入一个试试

网友A:
电源接头上焊了个大电容是不是为了防打火?用的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头上焊了个大电容是不是为了防打火?用的是多大的。

滤波,减少图传干扰

网友B:
请问下楼主,这个飞控能接其他的图传吗,没看见vtx的焊盘

网友C:
好轻啊,配上高C电池,暴力电机,简直是变态。

网友:
两根接收机天线摆放最好呈90°,这样平行摆放容易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这个飞控能接其他的图传吗,没看见vtx的焊盘

vtx焊盘在vtx接线边上 其他图传可以接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头上焊了个大电容是不是为了防打火?用的是多大的。

主要用来滤波的,图传的横纹会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楼主,这个飞控能接其他的图传吗,没看见vtx的焊盘

端子座里可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轻啊,配上高C电池,暴力电机,简直是变态。

对,我面对的问题是,降不下来……22%的油门就飞走

网友D:
mini塔?什么机架哇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ni塔?什么机架哇

大通M515超轻架子。本来是3寸机上的,延长了机臂

网友:
兄弟,你搞得太夸张了吧,一块4s电池就在190克左右,电机最轻不也得80克,这重量怎么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通M515超轻架子。本来是3寸机上的,延长了机臂

甚是diao啊!!!让我脑洞大开!以后自己画图让碳板厂给切割板子,3寸机都能上5寸~~~~

网友:
机架有多少重量?》 还能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