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8n的定位问题

楼主(2018-11-15):
请问各位大神,我的四轴用的是APM2。8飞控!配套M8N  gps,在家的时候可以正常定位使用,但到了学校之后就无法定位,连接mp显示是 未定位!是不是信号会被屏蔽啊,无法定位

网友:
爱对了是爱情,错了是青春。。。我看到了

网友A:
市区楼宇之间有信号遮挡

网友B:
哈哈,桌子上的字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区楼宇之间有信号遮挡

在市郊,附近没有高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桌子上的字是亮点

嗨呀,请看重点

网友(2019-04-09):
GPS不能有障碍物遮挡,你换到空旷的地方再试试

网友:
冷启动一下。。更新一下星历还是什么数据来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