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的舵机中立点问题

楼主(2018-11-15):
上面说进入G选项并不是中立点,只有在指定某个舵机以后才是对应的中立点,那么MB要在什么地方才能保证斜盘3个舵机都在中立点,然后愉快的调平十字盘呢?

网友A:
还是这里三个颜色灯来调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这里三个颜色灯来调中立点

只能一个一个来吗?我习惯VBAR那样的,可以全部到中立点,方便调0螺距

网友:
我也感觉这一点没有VBAR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一个一个来吗?我习惯VBAR那样的,可以全部到中立点,方便调0螺距

那就接電腦調吧
場外動態微調再用燈號

Patrick

网友:
进入这个灯号是参考点,打下方向舵才进入舵机中立点调整依次过去,用调平器看方便

网友:
够方便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接電腦調吧
場外動態微調再用燈號

暂未购买调参线,待以后尝试,感谢派大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暂未购买调参线,待以后尝试,感谢派大回复。

噗噗
怎你也叫我派大
哈哈哈
其實往上搜一下文就可以找到 diy 的方法
便宜的連接線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噗噗
怎你也叫我派大
哈哈哈

get&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