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心杯续航问题

楼主(2018-11-15):
正常情况可以飞多久?

8520动力 空心杯

网友A:
380mA1S电池可以飞3--5分钟

楼主:
我这个450电池只能飞2分钟,不算电池40多克,是不是有点重了。

网友:
绑带热所管什么的太重了。

网友B(2019-01-22):
引用 网友A:
380mA1S电池可以飞3--5分钟

你好,可以发一下你的飞机图片吗?参考下,我的只能飞1分钟

网友:
615电机 3.7v 250mah电池 能飞4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发一下你的飞机图片吗?参考下,我的只能飞1分钟

8520电机还带图传,电池要用哈博森原装的380mA 1s电池可以飞3--4分钟,其他杂牌的不行

网友:
考虑下空心杯的寿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450电池只能飞2分钟,不算电池40多克,是不是有点重了。

不是重一点,而是重太多,普通空心杯的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20电机还带图传,电池要用哈博森原装的380mA 1s电池可以飞3--4分钟,其他杂牌的不行

请问你的这个接收板在那里买的

网友:
我1000。8520电机飞8分钟,800电池飞6分钟

网友:
我的螺旋桨老是飞出去,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同时我的1000只能飞3分钟,感觉很重,是不是换成600的电池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