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背推机的一点常识性问题

楼主(2018-11-16):
背推主要靠重心的位置来抵消背推的低头力矩。因此,背推机的重心明显不同于常规布局的飞机。这一点,光靠看外观,根本看不出来。

如果作为一架常规布局的飞机,重心后移,会造成抬头的效果,这很容易理解:机翼的升力在重心前面,当然造成了抬头力矩。

这样,有了抬头力矩,就可以抵消背推的低头力矩。

当然,这是在牺牲升力效率前提下的无奈之举。

因此背推机的效率,是低于常规布局的飞机,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由于背推机的典型优点,所以牺牲升力效率在某些状况下,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一点,对于完美主义者、或者有轻微强迫症的朋友,那就是心头里面的一根刺了。

以上结论都是推理而来。很好理解,背推机一定会有低头力矩,那么现在它不低头了,那么一定会有低头力矩的反力矩存在。那么这个相反的力矩,除了升力和重力造成的抬头力矩以外,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解释了,大家觉得呢?

我见过各种背推。有前拉,有背推,有拉离线前仰,有后抬,有发动机安装在机头,有发动机安装极为靠后,有有安装角度的,有完全没有安装角度的,有拉力线过重心的,有拉力线不过重心,平行于机身的都有。但毫无例外,都飞的挺好。

唯一能通吃这些不同种类背推机的理论解释,就是我所说的那个了。用上面的理论,可以解释所有背推、前拉机。

如果是完美主义者,想要得到背推的优点,还要常规布局飞机的优点,那么就是----》猎鹰式布局了。但是猎鹰式布局又会引发新的问题,所以,超级完美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网友:
还有速度的影响,速度越快,抬头越明显,可以抵消一部分低头力矩。

网友:
想一下,如果螺旋桨气流从水平尾翼下方经过,这样的设计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
楼主说的。。。。对于常规布局,重心后移会导致升阻比提升,然后变成静不稳定

网友:
如果靠气动力矩来平衡动力的力矩的话会存在力矩随速度变化的问题……

楼主:
当物体的速度发生改变的时候,必定有外力作用。没有外力作用,物体会一直保持原有运动状态。(牛顿第几定律了?忘了)

这个外力,就是电机的推力了。速度加大,电机推力加大,这个是成比例的变化的,没有可能,速度增加了,电机推力不变(刮风的时候除外)。这个推力的分量或者推力直接就产生了低头力矩,也就是说,速度增加了,抬头力矩增加了,低头力矩也在增加啊。

如果匹配得当,可以得到推油门,速度增大,但是不抬头的效果。

网友(2019-01-11):
这些理论知识有点难懂,慢慢来吧

网友(2019-06-15):
这些理论知识有点难懂

网友A(2023-03-03):
引用 楼主:
当物体的速度发生改变的时候,必定有外力作用。没有外力作用,物体会一直保持原有运动状态。(牛顿第几定律 ...

如果推力线高于重心,约等于给发动机设置了一个下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推力线高于重心,约等于给发动机设置了一个下拉角

太荣幸了,2007年注册,到2023年,潜水16年,处女贴居然给了我,木哈哈哈.......

楼主:
这个说法还是值得商榷。
因为当推力线高于重心,在重心之前,这个时候,因为推力线的一个分量,已经起到了下拉的作用。这个时候让重心不和升力中心重合,让重心后置,就是为了延长升力中心的抬头力臂,来抵消这一部分下拉分量。

楼主:
当升力中心和重心重合的时候,拉力线在重心之前,那么,这个时候,推力的向下分量会造成低头力矩,这个时候,只能依靠平尾微调造成抬头力矩来平衡这个向下的分量。这个时候,如果发动机再设置下拉角度,那么平尾上翘的就更严重。这也是没有必要的。

当升力中心和重心重合,推力线在重心之后,那么这个时候的推力向下分量会造成抬头力矩,这个时候采取下拉,是有必要的。(除了还可以采用平尾微调以外)

楼主:
背推机,一般不适合讨论下拉角度。因为不管是背推,背拉,前拉,斜拉,前推,它们的推力线存在,都是和重心有一定的距离。就是为了保持发动机和重心有一定的距离,这才是背推机存在的理由。由于这个距离的存在,因此就产生了绕重心的旋转力矩,不是正旋,就是反向旋转。因此为了平衡这种旋转力矩,就必须做和一般飞机不同的处理。在所有的处理方式当中,不鼓励使用平尾去抵消这种旋转力矩。因为那会使得飞机收到阻力增加,从而气动效率降低。利用布局重心、升力中心、拉力线来达到平衡,算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在此种方式当中,重心置于升力重心之后,让升力的分量去平衡推力的向下分量,算得上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楼主:
今天忽然领悟到,伞翼机,也是属于拉力线与重心有一定距离的机种,这种理论除了能解决背推机,还能解决伞翼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