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 T6K遥控器的性能怎样

楼主(2018-11-16):
这个FUTABA最便宜的板控性能怎样呢?如果只用来飞直升机的话,只飞360以下的小机。

网友:
飞直机够用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这控的稳定性,信号强度,性能也就只配飞飞小固定翼 纸飞机之类。玩直机的话有条件建议一步到位买个好控避免反复投资,这也是很多老鸟的体会。如果想节省一些,也建议最低 t8 t10,顺便说一下现在的二手14sg性价比很高完全可以考虑。

网友:
这只能用T-FHSS和F-FHSS制式,看清楚介绍,遥控距离约300米。
我建议你还是买个2收的T8FG更好!

网友:
14sg  目前性价比最高,没有之一

网友:
不是受限于协议的话不建议用这个,OpenTx的开源控更好,支持更多的频率模块以及多协议的模块

网友:
14sg 再便宜就dx6g3

网友:
小机足够了,不过还是推荐稍微好一点,毕竟自己进步很快,装备换的很快

网友:
开关够用么?大小舵、不同的飞行模式(正常和3D)、熄火开关、陀螺仪感度、救机等等。

网友:
性价比T10J比较高

网友:
塑料感十足。而且设置完全没逻辑性。拿到手玩一会立刻就换了14SG

网友:
我就是用这个控,用sbus,是8通的,虽然距离短,但是飞值机的有几个能飞出几百米远的?

网友:
其实,新手够用的。不必要听那么多,先打好基础,多少降低一些入模成本,其实我觉得可以的。

网友:
最便宜买个14吧  futaba还是比较抠的  14普及性价比高 冷门机型不一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