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调转电机转向问题

楼主(2018-11-16):
如图,飞控是maketf405飞控,飞控是反装的,电机和调参软件里面的转向不同,求助大神要怎么调过来

网友:
先resource list ,查找到motor1,2,3,4对应的XXX,假如motor1对应A06,motor2对应A07, motor1和2需要互换位置,
resource motor 1 none
resource motor 2 none
resource motor 1 A07
resource motor 2 A06
save

网友A:
然后弄好后检查电机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弄好后检查电机转向

谢啦,现在转向可以了,不过还是飞不起来!

网友:
飞控反装。调整地面站里的配置,飞控传感器方向180度

网友:
不管飞控或者电机怎么装,都按下面步骤设定
1.使用地面站的配置页面, 先设定飞控方向。
  目的: 用手拿着飞机做俯仰,横滚,转向。 三个纬度的运动, 地面站上显示的飞机,能够正确反馈运动状态。

2.使用地面站的马达页面, 一个个启动马达。
  目的: 确认马达的位置, 是否和地面站上显示的一致。如果不一致, 就使用二楼提供的resource命令,调换电机位置。 直到电机位置和地面站上显示的一致。

3.使用ESC配置工具,设定ESC的方向。
  目的: 让各马达的转向和地面站显示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