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AR NEO的问题,大侠们请进

楼主(2018-11-16):
我的VBAR NEO注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是新买的NEO,输入ID点确定以后,网页显示是无效的,请问这个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哪位老师可以加我微信:154535703。或者有没有这个群可以讨论的,谢谢大家!

网友:
你这序列号也不打个码。。。

网友:
还是说你这个根本就不是序列号。。

楼主:
已经注册成功了,但是现在显示无法连接,驱动好像找不到

楼主:
注册成功以后请问这里还需要操作什么吗?把这个钥匙下载放到文件里面以后,拔掉那个线,通电接调参还是显示没连接

网友:
vbar neo要供电

网友:
围观v8陀螺仪

网友:
neo需要外接个2s电,直接连接usb好像不能参调

网友:
现在软件都没有中文了吗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

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我用win10,现在连读取系列号的哪个软件都用不了,官网上说和win10不兼容。不知道其他模友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按说现在win10很普遍了吧。

网友A:
读取序列号时只连接usb,不用外接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取序列号时只连接usb,不用外接电源吧。

没电源不工作。一直用win10没毛病

网友(2019-07-22):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

你好。你怎么解决的。我同样问题

网友(2020-08-18):
我也有类似问题请问楼主难不难加一下我微信1049377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