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1船 65o艇内部需要怎么加固

楼主(2018-11-16):
前几天拿到2条半成品mono1船体 由于船体太薄了内部需要怎么加固?
已知需要环氧树脂加玻纤布,但是环氧树脂需要什么样的好 玻纤吧布又需要几号的?由于第一次整没有经验 毁了就可惜了..

麻烦有这方面的模友提供点建议 感谢 感谢!

以下图片跟空船重量

网友A:
我个人建议不要下太多功夫,毕竟不是品牌。只要不撞,随便艹,加固了,一撞也是洞,关键要做防沉。一般也就电机座附近和船尾板需要加固,因为震动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建议不要下太多功夫,毕竟不是品牌。只要不撞,随便艹,加固了,一撞也是洞,关键要做防沉。一般也就 ...

虽然不是品牌但是我也想认真对待,还希望教教具体怎么加固..

网友B:
加2层环环氧树脂加布 布我一般用200克/平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不是品牌但是我也想认真对待,还希望教教具体怎么加固..

我把帖子给你翻上来了,mono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2层环环氧树脂加布 布我一般用200克/平米

对mono1来说,太重了

网友A:
虽然不比赛,但是认真对待,往比赛的要求去靠,才是自己安装的初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帖子给你翻上来了,mono1

好的 看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mono1来说,太重了

mono1 空船 500克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比赛,但是认真对待,往比赛的要求去靠,才是自己安装的初衷

是的 认真对待 可能最后会不如意 但是努力过...

网友C:
新手进来学习

网友D:
轻了跑的快,用碳板做个框架式的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进来学习

同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轻了跑的快,用碳板做个框架式的加固。

这个不比赛 耐用才好

网友E:
加固就就环氧加玻璃布  环氧就没啥牌子选E51加w93就可以   玻璃布最薄的就行 不行贴两层  厚的玻璃布扎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固就就环氧加玻璃布  环氧就没啥牌子选E51加w93就可以   玻璃布最薄的就行 不行贴两层  厚的玻璃布扎手

嗯 好的  请问下这款环氧粘稠度跟凝固时间如何?

网友F:
270克的壳子没有粘水仓已经很重了,还要加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270克的壳子没有粘水仓已经很重了,还要加重

这个只能说个人喜好了 270感觉太轻不够结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 好的  请问下这款环氧粘稠度跟凝固时间如何?

凝固时间是根据胶水和凝固剂的比例来的  正常4(树脂)比1(凝固剂)来的  凝固剂放多了干了就快   放多了就冒烟了  冒烟后马上就干  有一次我放多了  不到2分钟就干了 你这船船底贴一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凝固时间是根据胶水和凝固剂的比例来的  正常4(树脂)比1(凝固剂)来的  凝固剂放多了干了就快   放多 ...

好的 了解  谢谢

网友G(2019-05-10):
怎么样,lz的船装好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