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接口接触问题

楼主(2018-11-16):
天9这个接口接触不好 飞模拟老是乱跳还有断开各位高手除了换接口还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喷一些WD40试试

网友B:
我会试图从遥控里直接接线,在外面留个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一些WD40试试

我把插头里的针掰了掰好点了化油器清洗剂那种东西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会试图从遥控里直接接线,在外面留个插头

网友C:
我感觉是天地飞9的面板是金属的有静电所致我的也是跳试试不用手碰面板只捏两个摇杆就不会跳

网友D:
我觉的不是这个接口问题,是加密狗的哪根线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天地飞9的面板是金属的有静电所致我的也是跳试试不用手碰面板只捏两个摇杆就不会跳

应该就是接口坏了我还飞这它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的不是这个接口问题,是加密狗的哪根线爱坏

换了线还跳

网友E:
拆开直接焊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插头里的针掰了掰好点了化油器清洗剂那种东西行吗

应该可以吧,试一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试一试就知道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直接焊接

怎么焊呀

网友F:
那是你插头坏了 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你插头坏了 换新的

这个插口不好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