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模拟器固定翼基础练习

楼主(2018-11-16):
@
1.此贴只针对需要固定翼模拟练习的新人
2.本人文采不好,导致此贴文字较多,请新人耐心阅读

––––––––––––––––––––
近期,看到一些新模友在模拟器上不能顺利的练习固定翼
今天分享一下在模拟器上进行固定翼五边飞行练习的技术这也是固定翼飞行的基础,希望新模友认真阅读

––––––––––––––––––––

使用模拟器: XTR
机型: Cessna 162
G7模拟器类似机型: Cessna 182

注: 新人只建议先飞这款飞机,这是基础机型!

––––––––––––––––––––

软件的必要设置

下图: 首先,你需要把遥控器连接电脑并顺利打开模拟器软件。
在XTR软件里,选择机型 Cessna152 (G7用户选择Cessna182),首先将遥控器所有微调开关归零,地图选择Propnuts Las Vegas,(G7用户选择一个类似的带跑道的地图)
不要着急飞行!把很少的菜单选项挨个看一遍,你会看到“风和上升气流”的设置,参数全调0,为无风状态。看到“摄像机”的设置,我的习惯设置为:摄像机稳定度:50,摄像机光圈角度:80,摄像机离地高度:1.6,其它选项为0。其中的“摄像机光圈角度”的参数,你可以试着改一下大小,感受不同的视界变化,直到得到一个比较舒服的视角为止
之后,打开“调整通道分配”选项,在固定翼调整区域,分配好通道(美国手:副翼1,升降2,方向舵4,(往下看)油门3,起落架5,其它先不用动,请记住,这也是航模的接收机通道分配法则)

现在,开始做飞行前飞机的准备工作

选好地图和飞机,按F4开始飞行
首先,缓推油门到1/3位置,用方向舵控制方向,缓慢的把飞机滑行到眼前跑道的中央位置,机头对准跑道正前方(下图所示)

注意:如果方向是反的,或者油门也是反的,要在模拟器“调整通道分配”选项里做反向设置(对应舵面(包括油门)最后的+ -符号改为不同)

此时不要给油!原地测试舵面,依次检查:副翼,升降舵,方向舵,确定舵面正确,若出现舵面相反的情况也要在模拟器“调整通道分配”选项里做反向设置(对应舵面最后的+ -符号改为不同),记得每次起飞前都要做舵面检测,养成好的飞行习惯,这在以后的航模飞行中非常重要!

准备起飞!

油门用大约1秒的时候,从0推到100%(全油),随着飞机速度的增加,要细微的控制方向舵,让飞机不要跑偏,塞斯纳是升力较大的航模,全油滑跑3秒钟即可达到起飞速度,所以在3秒钟的时候开始拉升降舵(1/4舵量),此时继续保持全油,注意升降舵的控制幅度要根据飞机姿态随时做出调整,目测观察,要一直保持飞机爬升角度为30度左右,不可角度过大(容易失速)。如果飞机角度已经保持的很好,手指就要及时把升降舵回中,之后只需做小幅度的修正即可

下图:飞机全油滑跑3秒之后开始起飞

飞机依然在向前爬升,当高度为12米左右(4层楼高度)的时候,把飞机改为平飞(操作方法:在爬升时轻推升降舵,推杆要轻要柔和,直到飞机已经平飞,立刻把升降舵回中,并把油门收到60% ,进入巡航速度)

注意:因为模拟器视角和屏幕分辨率的原因,不要直飞太远,容易看不清飞机姿态。

平飞3秒后,就可以开始拐弯了。拐弯是用副翼和升降舵配合完成的( 操作方法:首先向右打副翼,倾斜角度控制在30度(如下图),此时飞机就会出现向右转弯的趋势,随着飞机的倾斜转弯,向上的升力减弱,飞机会有低头的趋势,这时不要慌张,拉20%左右的升降舵(拉住不放),让飞机既保持转弯又不掉高度。)

定高转弯操作需要多次练习!新人不要着急,慢慢找感觉,因为转弯中拉住不放的升降舵也是要不断调整的,除此之外,还要持续控制副翼保持在转弯中副翼的角度不变

好了,最初的练习中,飞机可能会晃晃悠悠的转弯,这是正常现象,属于操作不熟练和没有手感导致的。
转弯时因为副翼打的角度比较小,速度也慢,所以飞机是饶了一个比较大的圈子之后开始向右掉头飞行(进入五边飞行的第三边)

把飞机从转弯中改为平飞也很简单,只需反打副翼,把飞机改为平飞。转弯时拉住的升降舵也顺势回中即可,此时飞机可能不平飞,这时就用到了微调(调整遥控器上的微调按钮),副翼和升降舵都可以通过微调进行调整,直到在60%油门的巡航速度下即使手不去干预舵面,飞机也能保持平飞为最佳。

微调很重要!在新飞机首飞,增减设备,更换不同电池和维修之后,因为重心的变化,都可能需要调整微调

下图:让飞机保持平飞,从画面左侧向右侧平稳飞行

平飞其实不难。很多新手把飞机飞的忽高忽低,左右摇晃,主要原因归结为几种:1.眼睛看到了手却反应不过来;2.手感不好一打杆就打太多;3.手指定位感不好想打副翼升降也跟着动了;4.精力不集中或看不清楚等。
和在高速上开车一样,看似手并未动方向盘,其实却一直在轻微的调整方向,保持汽车在车道的中央行驶。保持飞机平飞也是同样的道理,主要方法是对副翼和升降舵的调整要:及时、轻微、精确!

这里先不提方向舵的使用,因为方向舵是在特技飞机之外的固定翼中,主要用于较大机型降落之前对准跑道使用,还需要配合副翼和升降舵才能发挥性能,属于更复杂的操作,而副翼和升降舵的配合可以代替方向舵在飞行中的用途!但在,在固定翼中,方向舵一般和转向轮是联动的(操作通道相同),所以在地面滑跑中控制方向还是用的到的(美国手方向舵为第4通道)

下图:飞机保持平飞,航线和跑道平行,距离跑道15米左右,及时调整并保持姿态,油门量60%

在距离操作者直线距离60米左右的时候,油门马上降到40% ,开始向右转弯(和起飞之后的第一个转弯方法相同),这里也是个要点,看下图,因为飞机要准备降落,所以理想状态是飞机转弯之后可以处于跑道的正上方,从飞机开始转弯的地方到跑道中央正上方的距离可以认为是一个转弯的理想直径(认真想一下),新手和老司机在这个弯的区别就是:老司机可以把飞机准确的转弯到跑道中央上方(或跑道延长线)的区域,而新手在转弯之后则出现很大偏差,然后要不断修正,浪费了降落前宝贵的跑道前缘区域。

问题在哪里?答案就是对姿态的调整能力不足

飞机通过向右打副翼开始转弯,通过调整升降舵保持或者改变高度,这在之前已经说过,但其中的关系是微妙的。老司机是这样完成这个动作的:首先向右打副翼,让飞机边右转边下降高度,通过不断改变拉升降舵的幅度控制下降率,这时如果副翼打的角度小,那转弯半径可能会比理想状态大,他会马上增大副翼角度,让飞机快速转弯,这时因为副翼角度大导致了升力不足,机头会下坠,老司机早考虑到了这一点,还没等机头下坠,已经通过拉大升降舵把姿态牢牢的控制住,并在转向过程中持续调整副翼和升降舵,直到飞机处于跑道中央上方并已经下降到了5米左右的高度。

下图:飞机在第三边尽头开始右转,准备降落

可以看到,下图中飞机副翼的角度和上一张是不同的,正如刚才所说,只有准确的调整副翼和升降舵,做好配合,飞机才能在跑道前缘对的准。

注意这时油门量也是40%!

在飞机已经对准跑道中央的时候(不要考虑此时的高度),要把飞机及时的拉平,和汽车拐弯一样,在飞机快要转弯完成的时候,就把副翼开始缓慢调平,不要飞机对准的瞬间才忽然拉平,这样会导致飞机抖动,观赏性降低也容易造成紧张。

下图:飞机在马上进入跑道区域上空之前已经降低到5米以下,飞机已经调平,油门量依然保持40%

记住:飞机在进入跑道之前高度在5米左右是理想的进场高度!太高的话飞机往下降时速度也会明显增加(即使关掉油门),增加降落难度

总结一句话就是:进场之前高度越低越好降!

飞机进入跑道区域上空之后,尽快把高度继续下降到3米左右。这时,把油门量从40%用3秒的时间匀速降低到10% !针对塞斯纳这样的机型,滑翔能力一般(相对于滑翔机),随着油门的降低,速度下降比较明显,升力降低也导致高度往下掉,这是正常现象,虽然油门量在下调,但高度的降低也弥补了一些速度的不足。
这时,你要做的是:控制好升降舵,其次是副翼。让飞机用大约0.5米/秒的下降率往下落,一定要拉稳升降舵,不要降太快,更不要狠拉升降舵!这一步几乎全靠升降舵控制

注意:以上操作仅适合塞斯纳机型,因为不同飞机的升力不同,推重比不同,质量不同,不可用相同方法操作,但降落理论是相通的

下图:逐渐接近跑道,拉住升降舵保持机头姿态,油门继续降低

飞机依然在下降,速度也很慢了。这时不要着急,因为飞机也马上要接地了。

在飞机离地面还有一尺的高度时,这时,在原来的基础上多拉一些升降舵,让飞机在最后的一尺高度里,缓慢柔和的接触地面(传说中的拉飘,哈哈哈),降的好不好,就看这一拉

下图:最后接地的瞬间,多拉一些升降舵,拉住。让飞机软着路。

如果拉的好,飞机还会保持一个小仰角,然后后轮先着地,那种感觉会让你心旷神怡

轮子都接地之后,马上油门收到0,这时还没结束,保持飞机姿态,一直向前滑行,不要着急拐大弯,会翻车,即使向跑道外面滑了也要缓慢调整。
等飞机目测滑跑速度在10公里之内才能大角度拐弯,如果跑道比较窄,可以让飞机先往路的一边靠,方便掉头,这时飞机快停止的话,适当的缓慢推一些油门(30% 油门量足够)让飞机缓慢的返回操作者身边。

注:以上介绍的是右转的五边飞行,熟练之后,你还要练习从左往右起飞,做连续左转的五边飞行,这也是必要的!

当然,如果你做到了上文提到的全部技术,恭喜你,你已经可以买一架冲浪者这样的入门机玩玩了。

––––––––––––––––––––

总结:以上内容,新人要多看几遍,再认真练习两周模拟器,然后再回来看一遍,你会明白的更多。

也希望新人在练习之后去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感悟,帮助更多新人成长!

网友A:
这场景比凤凰好么

网友B:
顶楼主,我入魔时怎么没有碰到这么好心的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我入魔时怎么没有碰到这么好心的模友

我,来晚了

网友:
老哥又出精品,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场景比凤凰好么

感觉和凤凰差不多吧,XTR和凤凰都属于早期产品,我这个XTR还是09年刚入模时买的呢。去年买了套G7,偶尔玩玩

网友C:
不错不错,小编很给力。

网友D:
每天至少看一遍,这么好的帖子别沉了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小编很给力。

不是小编,是作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小编,是作者啊

嘿嘿嘿,失误失误,是作者

网友E:
这地图这么高清,什么模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地图这么高清,什么模拟器啊

09年买的XTR模拟器

网友F:
塞斯纳还需要带油降啊,我的关油还嫌弃飘的长,凤凰5.5。难道是不同模拟器的差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塞斯纳还需要带油降啊,我的关油还嫌弃飘的长,凤凰5.5。难道是不同模拟器的差别么

在xtr里面,这个飞机半油下来正好,离地面1米开始收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天至少看一遍,这么好的帖子别沉了啊,哈哈...

此贴浮力好,不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楼主:
此贴文字超过3500字,大家能一下阅读完已属不易了,希望对新人有所帮助

网友G:
前辈,我新手,关于升降舵没看懂,甚至觉得有些矛盾,因为我的遥控器升降舵往前推是爬升,往后拉是降低,感觉是反了,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辈,我新手,关于升降舵没看懂,甚至觉得有些矛盾,因为我的遥控器升降舵往前推是爬升,往后拉是降低,感 ...

确实反了。是用的美国手吗?
美国手是这样的:左手的左右是方向舵(正向)、前后是油门(往远推是全油门)。右手的左右是副翼(正向)、前后是升降舵(往远推是降),这个别设置错了

网友:
遥控器是日本手,很老的MC6A,我拆开改成了美国手。
练了半个月,今天才知道升降舵设置反了,一直以为往前推是升飞机呢,现在知道了,谢谢哈。

网友G:
跟儿子一起练了几天,起飞都不顺利,别说降落了,认认真真看过这贴,果然实用,昨晚再练,起飞转弯已顺手多了,只是降落还在找感觉。另外,借这个贴问师傅们一个问题,其实在其它区也问过,但没人回复啊。
我是做好了一个模型,还没真飞,按师傅教导的,在电脑练二个月塞斯纳先。
新手没经验,这个模型做重了,热熔胶用的多了,现在重量有1165克了,重心还有点偏后,接下来再调整并配重,预计要放在下图红点位置,到时重量估计有1300克了。想问的问题是:
XXD A2212电机8060桨,电池是格氏3S 2200MAH  25C,电调是好盈 40A。这个电机的拉力是不是不够?如果要换电机的请,请师傅推荐下。
另外,这个飞机还没做副翼,后面再加上去,看样子得装二个舵机来控制副翼,从接收机副翼通道接线出来,再分成Y形到二个舵机上,这样子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儿子一起练了几天,起飞都不顺利,别说降落了,认认真真看过这贴,果然实用,昨晚再练,起飞转弯已顺手多 ...

看到你的问题了,一并回答你:你的飞机用的动力是不足的,xxd2212(8寸桨)+40安电调+3s2200电池只能提供800克以下最大推力,如果飞机总重量达到(或超过)1200克就会很不好飞(动力不足),最省钱的改进方案是更换2216电机,电池电调不用换,可以达到一公斤拉力,就可以正常飞行,需要说明的是,不要再用xxd电机,现在的xxd电机品质堪忧,2216本人推荐朗宇的,商品详情里有不同kv值的2216电机的参数表,细节可以问卖家。关于副翼舵机和接线,首先舵机的选择要根据飞机的大小、外形和可行性考虑,如果小飞机,可以用一个安装在机身内的舵机拉两边的副翼(你这架也适合),如果用两个舵机就要考虑安装方法了,当然两个舵机是需要用y线连接的(这样最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问题了,一并回答你:你的飞机用的动力是不足的,xxd2212(8寸桨)+40安电调+3s2200电池只能提供 ...

谢谢指教!!

关于电机的问题,我之前已向一淘宝金牌卖家那咨询过,本来期待着是专业的回答,但结果是他推荐我用朗宇X2212 2450KV这款电机,看到他这样回复,我立马打消了再进一步向他咨询的念头了,因为根据我这段时间泡论坛所学的那么点知识,我都知道我这款模型是不应该用高KV值电机的,其它我不说,就凭高KV配小桨这一点,小桨的直径跟机头都差不多大了,吹的风大部分让机头给抵消了,结果可想而知,所以这明显就是挖个坑让我往里跳。所以呢,还是请各位前辈们指导靠谱些,还请赐教哈。

我这款飞机只期待能飞起来,慢点不怕,稳飞就行,不玩高难度动作(也不会玩啊),我看2216这款电机,有880和1250这二个KV值能用,如果只看数值,KV1250配APC1047最大能达到1350g的拉力,而KV880配APC1147最大拉力能到1030,按师傅们经验,应该哪款好?

网友(2018-12-16):
新人,全部看完了,回去自己慢慢消化,谢谢大家

网友G:
练了几天,起飞是没啥大问题,降落还不行,方向总对不准跑道,速度也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练了几天,起飞是没啥大问题,降落还不行,方向总对不准跑道,速度也难控制!

建议你先练习低空低速通场,慢慢来,一次比一次低,速度越来越慢,最终就能找到感觉了,还有就是,速度很低的时候,飞机机头会向下坠,这时要拉住升降舵,让飞机保持小仰角,直到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先练习低空低速通场,慢慢来,一次比一次低,速度越来越慢,最终就能找到感觉了,还有就是,速度很 ...

是啊,飞高了,找不着北

网友H(2019-03-07):
新手飞固定翼(直升机也一样)建议用点舵的方式操控。比如要左转的话,往左打一下副翼,自动回中,然后点一下升降舵,一次不够可以在相应的方向多店几次,但不要拉住杆不放,以免新手最常犯的过操纵和女司机错误(类似女司机明知道要踩刹车可偏偏踩了油门还不放......)。由于点动任何时候只在一个方向上进行,这样让操作者能够清楚地看到操作是否有效/方向对头,如果错了马上往反方向点一下即可。等熟练一点后点动可以扩展到组合方向。完全熟练后,点动自然会演变成任意方向的持续操舵。这个技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在戴式教练中系统提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手飞固定翼(直升机也一样)建议用点舵的方式操控。比如要左转的话,往左打一下副翼,自动回中,然后点一下 ...

你说的很形象

楼主:
新人有技术问题可以在下方回复留言,本人会找时间尽量详细的一一解答

网友:
敢问楼主,凤凰模拟器该选哪个机型跟这个比较接近啊?

网友I:
谢谢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J:
很好,详实,全面,如果配个五边飞行的图示就更好了,新手无法理解五边飞行是哪五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好,详实,全面,如果配个五边飞行的图示就更好了,新手无法理解五边飞行是哪五边

五边飞行分为:连续左转和连续右转两组动作,新人可以先从连续右转的五边飞行开始练习。

配了三张图,仔细看一下。

补充说明:

1.五边飞行中的第一边(起飞边)和第五边(降落边或者说是通场边)属于重叠航线

2.起飞后第一次转弯,被称之为“一转”,也就是从一边转二边的这个弯,同样的道理,还有“二转” 、“三转“、“四转”

3.第三边的飞行方向和起飞方向正好相反,练习第三边时要尽量平行于跑道,且不要飞太高,以在屏幕上一直能看到地面为宜

4.新手练习中,起飞时油门要大,达到正常巡航速度之后油门要尽量降低一些,不要一直大油门飞

5.每次转弯时,要控制好飞机姿态,一开始尽量用副翼和升降舵配合,少使用方向舵(飞行中)

6.降落的练习不要着急,在模拟器上飞第五边(通场边)时要尽量降低速度、降低高度并把飞机持续控制在跑道中央的上空,你要感知飞机失速的速度在哪个点!其实降落只是五边飞行的技术延伸而已

网友J:
好,这样比较明白,适合新人学习,您辛苦了,回帖及时,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这样比较明白,适合新人学习,您辛苦了,回帖及时,非常感谢!

网友K:
太好了,来到这个论坛,看到大神的帖子,马上又勾起了我入魔的兴趣,所以今天淘了一个天地飞9的遥控,还有一个6通道和9通道的接收器,然后买了B6AC的充电器,冲浪者X8的PNP高配版。想问一下看到有卖模拟器是22合一的黄金战士V2,想着等遥控回来了连上模拟训练一个月,不知道这个模拟软件您知道吗,好用吗?还有就是天地飞9的遥控器可以直接连接模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太好了,来到这个论坛,看到大神的帖子,马上又勾起了我入魔的兴趣,所以今天淘了一个天地飞9的遥控,还有 ...

黄金战士是加密狗的名字,里面有很多可以用的模拟器软件,比如凤凰,XTR,G系列等,这些模拟器软件都可以用来做初级练习,你可以都试试,其中G系列仿真度最好。

遥控器要有线才能接加密狗,不知道你买的黄金战士里面有没有配线,可以咨询一下卖家

网友K:
引用 楼主:
黄金战士是加密狗的名字,里面有很多可以用的模拟器软件,比如凤凰,XTR,G系列等,这些模拟器软件都可以 ...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神的指导,乐亭是个好地方啊,有机会我去玩玩,到时候如果练习好可以飞冲浪者了,希望可以和您交流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神的指导,乐亭是个好地方啊,有机会我去玩玩,到时候如果练习好可以飞冲浪者了,希 ...

没问题

楼主(2019-04-06):
引用 网友I:
谢谢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行了啊!

网友L:
一直飞的不好,看了您的帖子飞的好多了,很受用,谢谢!

网友:
之前飞的不好,浏览后自己飞了几次,提升了好多,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直飞的不好,看了您的帖子飞的好多了,很受用,谢谢!

多联系,多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直飞的不好,看了您的帖子飞的好多了,很受用,谢谢!

多练习,多学习,多总结

网友N:
前辈有空能否出一个g7模拟器的教程啊,不太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N:
前辈有空能否出一个g7模拟器的教程啊,不太会设置

g7模拟器很好设置,你和淘宝卖家要教程,设置好之后,以后玩就不用再设置了

网友O(2019-05-06):
有没中文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没中文模拟器

xtr和凤凰都是中文的,G系列也有部分中文的

楼主(2019-06-18):
新人们不要在头上乱飞,踏实练习五边,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2019-08-14):
大佬,找不到你说的机型呢,用那个练习?

网友P:
这个行吗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经验,对小白很有帮助。

网友Q:
感谢大神分享经验,对小白很有帮助。

应该整理个列表,把这些帖子弄到一起,方便刚入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行吗

这个机型和冲浪者很像,但你要看看它有没有副翼,有一小部分飞机没有副翼,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谢大神分享经验,对小白很有帮助。

应该整理个列表,把这些帖子弄到一起,方便刚入门的。

有的,这里:

● 唐山悟空 _ 新手技术贴导读(不定期更新)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6872

网友(2019-10-22):
我用的是G7模拟器,每次看你五边飞的视频,我就相当冲动,文字版看了好几遍了,视频也看了好多遍,对于我刚入模的来说好难,转弯总是掉高度,多拉一点它又抬头,好不容易转过来了,直线飞行也不知道直不直,到轨道的尽头才知道偏离轨道,多拉点副翼,看着是直线,结果飞到轨道的尽头,又飞到轨道上面去了,每次都在这几个问题上徘徊,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直到没有心肠飞了,才休息一下(至少飞40分左右),很羡慕你这样能把飞机飞出去又飞回来的,感叹我什么时候也能和你的视频里面飞的一样,一把辛酸泪

网友:
仔细阅读体会

网友:
老哥,我看到天7的控送凤凰5.0的模拟器行不行啊

网友R(2019-11-25):
咨询一下购买的是可以终身升级的吗? 挺不错的模拟器,考虑付费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咨询一下购买的是可以终身升级的吗? 挺不错的模拟器,考虑付费支持了

推荐凤凰模拟器,个人觉得比xtr和g系列好用(我是指综合可玩性)

网友R:
引用 楼主:
推荐凤凰模拟器,个人觉得比xtr和g系列好用(我是指综合可玩性)

下载了凤凰模拟器,认真练习五边中。有个问题是可能因为版权的原因,凤凰模拟器中没有塞斯纳同名的飞机。找了个类似的E-flite Apprentice 15e,1.4米翼展,1.3kg。好像重量比EPO的塞斯纳要重,尺寸倒是差不多。(注意不是E-flite Apprentice S15e,这架是带有飞控的,摇杆回中后飞机能self level,不太利于练习) ,另外模拟器内置了一架Muiltplex Easystar(0.7kg,1.5米翼展) ,和冲浪者学x8的外观几乎一模一样,但是不能当冲浪者练习用,因为没有副翼。

补充一些关于凤凰模拟器的资源
Phoniex RC的开发商目前已经停止维护了,最后的版本是5.5,但是还有国外的热心网友在继续维护,目前最新的版本是6.0.i
5.5版本的安装文件在这里下载 https://www.rc-thoughts.com/phx/Phoenix_DVD_5.5.zip
更新包到6.0的安装包 https://www.rc-thoughts.com/phx/ ... to_6.0.i_update.pkg
更新安装的方式在启动Launcher后,点Advanced --> install an update

软件硬件要求可以说是极低,10年前的老电脑也能流畅运行。我自己用了一台2010年的MacBook Pro在Bootcamp的Win7下,流畅运行。
IBM-Compatible PC Computer with at least 1.0 Ghz Pentium 3 or 4, or AMD Athlon or 64 processor OR
Intel-based Apple Macintosh computer running VMWare Fusion, Parallels Desktop or a Bootcamp partition
 Microsoft Windows XP, Vista, 7, 8/8.1 operating system
 256 MB System RAM
 2.5 GB free, uncompressed hard-drive space (more may be required for additional online downloads)
 Intel HD-Graphics 4000 or better 100% DirectX 9-compatible chipset with 128 MB graphics memory
 DVD-ROM drive for installation
 1 free USB 1.1/2.0/3.0 port
 100% DirectX 9-compatible sound card (optional)
 Keyboard and mouse for program operation
 Broadband internet connection (optional, required for online updates)
 Microphone (optional, required for online voice-chat)

网友:
浮力超级好

网友S:
您好,新手报道,学习了您的贴子,模拟器固定翼基础练习,使用模拟器: XTR
机型: Cessna 162
G7模拟器类似机型: Cessna 182
我装了Reflex XTR,里面怎么找不到这种机型呢,新人不太懂,请指教,是版本不对吗?

网友S:
认真练习了几下,发现飞机不能平飞,总是向上抬头飞,这是怎么回事?手慢还是遥控器的设置问题?请各位老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S:
您好,新手报道,学习了您的贴子,模拟器固定翼基础练习,使用模拟器: XTR
机型: Cessna 162
G7模拟器类 ...

推荐安装凤凰模拟器,比xtr好用,甚至比G系列好用

网友S:
引用 楼主:
推荐安装凤凰模拟器,比xtr好用,甚至比G系列好用

那么用凤凰模拟器的话,选择什么机型呢,只要有副翼的就行吗?

网友T:
凤凰模拟器找不到赛斯纳,

楼主:
引用 网友S:
那么用凤凰模拟器的话,选择什么机型呢,只要有副翼的就行吗?

最近带娃比较忙,今天中午最快时间帮你挨个飞了一遍,挑出凤凰模拟器里最适合新人飞的五架,这些飞机具备同一特点:翼展1.6米以上方便新手观察姿态,飞机升力大低速飞行姿态稳定,飞机气动布局比较好操作很跟手。

注意:注意有的飞机是有襟翼的,新手不需要使用,襟翼收上去;起落架有的可以收放,保持放下状态即可;飞机飞上去之后,先飞高一点,然后保持2/3油门,调整各个微调,让飞机最后可以保持平飞为止(方向舵和油门微调不用动)

其它的操作要领可以慢慢体会,我也有一些相关教程贴

楼主:
引用 网友T:
凤凰模拟器找不到赛斯纳,

最近带娃比较忙,今天中午最快时间帮你挨个飞了一遍,挑出凤凰模拟器里最适合新人飞的五架,这些飞机具备同一特点:翼展1.6米以上方便新手观察姿态,飞机升力大低速飞行姿态稳定,飞机气动布局比较好操作很跟手。

注意:注意有的飞机是有襟翼的,新手不需要使用,襟翼收上去;起落架有的可以收放,保持放下状态即可;飞机飞上去之后,先飞高一点,然后保持2/3油门,调整各个微调,让飞机最后可以保持平飞为止(方向舵和油门微调不用动)

其它的操作要领可以慢慢体会,我也有一些相关教程贴

楼主:
引用 网友S:
那么用凤凰模拟器的话,选择什么机型呢,只要有副翼的就行吗?

补充一下:更换飞机之后都需要调整升降舵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S:
认真练习了几下,发现飞机不能平飞,总是向上抬头飞,这是怎么回事?手慢还是遥控器的设置问题?请各位老师 ...

飞机先飞起来,2/3油门保持住,然后调飞机微调(副翼和升降舵)最后让飞机可以平飞为止,记得更换飞机都需要调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T:
凤凰模拟器找不到赛斯纳,

补充一下:更换飞机之后都需要调整升降舵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带娃比较忙,今天中午最快时间帮你挨个飞了一遍,挑出凤凰模拟器里最适合新人飞的五架,这些飞机具备 ...

谢了老哥,带孩子还不忘帮我们解答问题。

网友U:
五边飞行,那两个短边是不是直接带过来就可以!要直飞一段吗?

网友(2020-02-12):
新手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V:
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五边飞行,那两个短边是不是直接带过来就可以!要直飞一段吗?

第二边和第四边不用飞太久,有大约2秒的直飞动作就行

网友:
小白 想入坑 想先玩玩 模拟 ,想玩固定翼。请推荐和遥控

网友(2020-04-07):
lz,我现在有一个SM600模拟器,可以配那个凤凰模拟器呢

网友W:
我的电脑上按照凤凰模拟器老师闪退,求助!

网友:
新人刚到,学**神的帖子,感觉受益颇多,一定坚持学下去

网友X:
塞纳斯很好飞?为啥感觉模拟器里面都好难,用的凤凰的……试了很多机种感觉b17的4发大飘飘手感是最好的,难道我真的只适合玩多发发动机的……入门狂炸选那种机器,好多人推荐1米4的上单后三点塞纳斯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的电脑上按照凤凰模拟器老师闪退,求助!

可能是电脑系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X:
塞纳斯很好飞?为啥感觉模拟器里面都好难,用的凤凰的……试了很多机种感觉b17的4发大飘飘手感是最好的,难 ...

如果模拟器过关,常见的上单翼飞机都能飞,很多新人的主要技术瓶颈是降落,速度、下降率、着陆位置、拉飘的技术都直接影响降落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模拟器过关,常见的上单翼飞机都能飞,很多新人的主要技术瓶颈是降落,速度、下降率、着陆位置、拉飘 ...

确实,接触模拟器感觉降落最困难的就是找着降落的航线,老是斜的不知道哪去了……

网友Y(2020-06-10):
新人学习,刚入坑2周。本地找了个组织学习中,他们都是玩油动3D机的大佬了,每次聚会我都默默的看,我的冲浪者都不好意思拿出来飞了 。

网友Z(2020-10-28):
感谢老乡的教程。
可惜不在老家,无法当面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Z:
感谢老乡的教程。
可惜不在老家,无法当面请教。

有机会一起交流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新人学习,刚入坑2周。本地找了个组织学习中,他们都是玩油动3D机的大佬了,每次聚会我都默默的看,我的冲 ...

和你情况一样,其实模友都是看技术,你飞机再好再多没用,什么飞机只要你飞的好就行,冲浪者也能飞到很优雅。

网友AB:
新人入坑二周,发现这个三年神贴,学习体会中,我的问题大家都替我说了,这里主要是想感谢楼主,有这么热心的版主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 很有用的帖子 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和你情况一样,其实模友都是看技术,你飞机再好再多没用,什么飞机只要你飞的好就行,冲浪者也能飞到很优 ...

老模友们飞冲浪者或者小板机都是互相追逐狗斗,看谁能把谁撞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点赞~~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新人入坑二周,发现这个三年神贴,学习体会中,我的问题大家都替我说了,这里主要是想感谢楼主,有这么热心 ...

感谢支持,多练模拟器,培养手感

网友AD(2021-03-01):
感谢悟空版主,您算我的师傅,拜读了您的全部帖子,买了天9准备练习模拟器,然后买冲浪者x8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感谢悟空版主,您算我的师傅,拜读了您的全部帖子,买了天9准备练习模拟器,然后买冲浪者x8

祝安全飞行

网友(2021-04-13):
庆幸我入门的时候看见了你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下载了凤凰模拟器,认真练习五边中。有个问题是可能因为版权的原因,凤凰模拟器中没有塞斯纳同名的飞机。 ...

先收藏

网友(2021-05-26):
练习模拟器降落一直掌握不太好,看了大神帖子受益匪浅,感谢!

网友:
买的模拟器还是光盘,可是电脑早就没有了光驱。卖家给的网盘链接里只有一个凤凰模拟器,只能先开始练练。需要再找个其他模拟器看看手感有没有不一样。

网友AE(2021-07-01):
玩模拟器飞机面对我的时候老打错舵向,有什么可以克服的好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玩模拟器飞机面对我的时候老打错舵向,有什么可以克服的好方法吗

转换一下思维试试,认为自己在开飞机,而不在在遥控飞机

网友:
练了一个星期模拟器了,周末拿出飞机飞一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换一下思维试试,认为自己在开飞机,而不在在遥控飞机

这办法不错

网友AF(2021-08-28):
非常有耐心和爱心的大神,说的很详细,使我们受益匪浅。谢谢你的付出。祝家庭幸福!生活美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F:
非常有耐心和爱心的大神,说的很详细,使我们受益匪浅。谢谢你的付出。祝家庭幸福!生活美满!

感谢支持,这个帖子还有一个配套的视频帖,你应该可以找得到

网友AG:
大哥,没找到你说的机型号,有别的哪些机型类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大哥,没找到你说的机型号,有别的哪些机型类似啊!

翼展2米左右的上单翼机型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展2米左右的上单翼机型都可以

好的,感谢速度回复!

网友AH:
好帖子,但是还是不能对准跑道降落,最后两个边速度太快,降落的时候一跳一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好帖子,但是还是不能对准跑道降落,最后两个边速度太快,降落的时候一跳一跳的。

降落速度太快太慢都容易跳,要看机型

网友(2021-11-26):
练了三个星期的凤凰,已经买好了一套冲浪者,下周就首飞呐,希望不炸机

网友(2022-02-23):
换了电脑后发现油门有问题,只能最大和最小,中间都没反应

网友:
认真学习,认真练习,认真复习

网友(2022-04-09):
搜模拟器搜到该帖。感谢楼主

网友AI(2022-08-26):
XTR模拟器对系统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I:
XTR模拟器对系统有要求吗?
15年前的电脑配置就行

网友AJ(2023-11-05):
模拟器还在路上,先看贴子学习学习理论知识

网友AK(2024-03-03):
凤凰模拟器里面没有赛斯纳机型,我随便选了一个上单翼的机型,练了一下五边,飞直线有点困难,勉强可以降落到跑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