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16):
大香蕉头配小电机有啥弊端,买了2206没买新的香蕉头,现在只有3.5的香蕉头。

这个香蕉头和线比起来简直是巨大。

网友:
重点罢了 没啥弊端

网友:
没有弊端,重一点点

网友:
对呀对呀,大一点肯定没什么弊端,就是重量多一点。

楼主:
好像不好看也是一个弊端

网友:
直接焊电调多好,牢固 可靠 还减轻重量

网友:
除了电池,能焊的从来不用接头

网友:
这个电机用2mm的够了

网友:
重,没了。能直接焊还是直接焊比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