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120 油针调整求助

楼主(2018-11-16):
前段时间收了一个二手ys120.上家说正常使用。拆开缸体看过无拉。磨合很好。今天拿发动机用亚拓启动器试打一下。打不起火。三个针是调主针2圈,副油针1圈半,怠速针一圈多20。点火看过了没问题的。刚打第一转起来是有反应的。很快就是淹缸那种声音,但是启动器都能转没有憋缸,邮箱里面有气压。拆火头启动器打缸里有油喷出。就是一直打不起火。想知道原始油针位置。没玩过ys发动机。os玩过不少都是很好启动的。玩过ys魔友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怠速富油厉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怠速富油厉害了吧

感觉奇怪,玩不下十个os发动机都是大多都是一杆起火的,。ys120拆开保养时候把油针都调乱了。先把油针位置确定了才一步步排除。

网友:
换个新火头,点火器保证有电,怠速油针收小

网友:
拆过后密封垫坏没?

楼主:
这个没注意。缸底盖不是胶圈的吗

网友:
强势围观,10多年的OS经验,没碰过YS,

楼主:
再旧再残玩过的os都是一杆起火。这个壮年期ys到是阳痿货怎么弄都硬不起。

楼主:
总结一下,火头点火正常,缸内有进油,油箱里有气压。缸筒活塞环磨合很好。这些条件都满足怎么还打不起百思不得姐。
玩过ys朋友提示一下。ys原始油针圈数。确定这个我才好一步步排除。

网友B:
我用ys60.默认怠速一杆起,120的说明说看过了,没有说怠速针多少,我觉得你可以收一点,60 的说明书上是写0.2-1出厂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ys60.默认怠速一杆起,120的说明说看过了,没有说怠速针多少,我觉得你可以收一点,60 的说明书上是写0 ...

谢谢老兄。你说说一下。主针和副油针默认都是多少圈。ys60的也行。我好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ys60.默认怠速一杆起,120的说明说看过了,没有说怠速针多少,我觉得你可以收一点,60 的说明书上是写0 ...

ys60 怠速出厂是是0.5圈吗。主针和副油针呢

网友:
ys120出厂怠速就是一半,高速2.5圈中速油针长的那根是单独的要自己拧(最多2.5圈),发图片给你

网友C:
右下角就是油针

网友:
卖家打火没问题那就检查一下曲轴和引擎风扇座的固定有没有松了

网友B:
60出厂 主针2圈 怠速 0.5 高针1.5 实际用下来主针1.75怠速不动高针1.5+3格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就是油针

谢谢。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出厂 主针2圈 怠速 0.5 高针1.5 实际用下来主针1.75怠速不动高针1.5+3格子

谢谢,老兄。心里有底。调试起来就好排查

楼主:
拆开油泵,估计找到问题了。我扭动过油泵上定位螺丝,这个螺丝是控制进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油泵,估计找到问题了。我扭动过油泵上定位螺丝,这个螺丝是控制进油的。

这个螺钉出厂有胶封住了,说明书上说不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