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可以用R9M高频头吗?

楼主(2018-11-16):
天8可以用R9M高频头吗?

网友A:
不能,插针位置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插针位置都不同

如果用杜邦线来解决插针位置不同问题,连接后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线接上就可以了。不过好像就不能遥控器调功率啥的了。 应该是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杜邦线来解决插针位置不同问题,连接后能不能正常使用?

理论上是可以的,只需要4根线,,1,+5vcc
2,GND
3,PPM
4,天线

我的天8就这样用过E-sky的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只需要4根线,,1,+5vcc
2,GND
3,PPM

上个图。。。。。。

网友(2020-03-04):
我也正在研究,楼主有进展吗

网友C(2020-04-12):
有结论了,我亲自实验了,天地飞8跳线连接r9m高频头。可对频,调功率,不能调失控保护

网友D(2020-09-10):
引用 网友C:
有结论了,我亲自实验了,天地飞8跳线连接r9m高频头。可对频,调功率,不能调失控保护

你好,请问天8改R9M后,实际使用效果怎样?比如延迟,遙控距离能不能大幅提高?另外改功率是怎么实现的?我也想用天8加R9M,望回复。感谢

网友E:
天8为什么要换R9呢~我用天8原来的2.4G低空比R9M还要远10来米才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8为什么要换R9呢~我用天8原来的2.4G低空比R9M还要远10来米才失控。。。

不可能吧?我的r9m功率100mw是距离是天八的两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天8改R9M后,实际使用效果怎样?比如延迟,遙控距离能不能大幅提高?另外改功率是怎么实现的? ...

可以对频,改功率,具体看r9m的说明书,官网上有。距离嘛,我测试的,开100mw基本快要达到天八的两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对频,改功率,具体看r9m的说明书,官网上有。距离嘛,我测试的,开100mw基本快要达到天八的两倍。

谢谢你的回复。这下有信心了。入手R9M。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这下有信心了。入手R9M。再次感谢。

但是不能设置接收机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