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御是不是设置问题

楼主(2018-11-16):
亮度调高就这样是设置问题吗,请有经验的交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把设置里的过曝警告关掉就好啦 这是过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设置里的过曝警告关掉就好啦 这是过曝啦

谢谢关了就好了

网友:
过爆提示打开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