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E3D机起落架的变通改进措施

楼主(2018-11-16):
    3D像真机的起落架一直是困扰初学者的问题,不管轻木,PP板的降落稍微不慎,撞坏起落架,扯坏机身。修复十分麻烦。前期我做了一些改进,基本解决了起落架被撞后对机身的损伤,(失控炸机不在此例)。经过几个月的使用,效果不错,有效的保护了机身,近期很少修飞机了。    因为是使用了一段时间才推荐给大家的所以有的部位没有照片,我是把能拆的拆给大家看的,请原谅。
    以某来模型30E刀锋540为例,这是随机的碳纤维起落架和以前自己用的铝合金起落架,用铝起换碳起的原因是高度不合适。

    在飞机原起落架位置粘一块三层板并加两条垂直的小板,正好卡在起落架的槽里,增加接触面积。两条扎带是固定在机身内碳杆上的

     准备两块3M双面胶。(我只有圆的)

    再找一块玻纤板,(我用的是印刷电路板,目的是加大接触面,减小压强)。对应铝合金起落架的孔位打孔。

    装上沉头螺钉,贴上3M双面胶,裁去多余部分。

   装上起落架,粘在机身相应位置。

  准备纤维胶带。

  粘在起落架上,增加强度。但胶带不宜过长,保证在较大撞击时能与机身脱开,确保机身安全。

  从下面看是有点难看,有强迫症的就算了。正面看还是不错滴。

    已经飞了上百次起落,被撞掉过两次,机身一点问题都没有,换了胶带马上又上天了。

网友:
老前辈的经验贴!

网友A:
其实我觉得还是之前几位前辈用环氧树脂和玻纤布做加强更美观,也同样不怕重降。我天翼的SLICK在加强之后,重降毫发无损。

网友B:
我就是环氧加玻纤布,对外观无影响,飞机都飞散架了,起落架依然坚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环氧加玻纤布,对外观无影响,飞机都飞散架了,起落架依然坚挺。

其实这是两个思路,以强对强和以柔克刚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自己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至于环氧树脂玻纤布,多年前用过,现在不想去碰它了。

网友C:
小声弱弱的问一句,降落都没有过关就飞3D,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扯到蛋了?

降落坏起落架绝对是降落不过关,跟成品飞机设计没有半毛钱关系

一家之言,不听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声弱弱的问一句,降落都没有过关就飞3D,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扯到蛋了?

降落坏起落架绝对是降落不过 ...

模拟器过来的都喜欢3D

网友D:
那条绳子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声弱弱的问一句,降落都没有过关就飞3D,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扯到蛋了?

降落坏起落架绝对是降落不过 ...

老弟:天有不测风云,业余爱好者不可能天天在正规飞场玩。我防的不是重降,是意外撞击。高手失误炸机那也比比皆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条绳子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没办法,铝合金和碳纤维强度没法比,防止万一嘛。

网友E:
要啥自行车,要啥起落架,吊机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啥自行车,要啥起落架,吊机手接

30E、50E都是用手接?兄弟你太厉害了👍!我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铝合金和碳纤维强度没法比,防止万一嘛。

其实是相当于把单一弹性的减震效果加了一级阻尼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丢卒保车,以柔克刚,不错!

网友:
话说换钢丝起落架不就好了?一劳永逸啊。。。我就换了钢丝腿,他们家有卖。。。

网友:
好主意,超载脱离。

网友F:
楼主这方法对头!好多飞机的起落架都这样设计,根本不耐用!我也是这样改进,就是和机身链接处,必须加大加宽,增加强度。最好还是用碳纤维起落架,结实有弹性,金属起落架容易变形。

网友:
学习下,最近需要用到起落架

网友:
好的建议,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方法对头!好多飞机的起落架都这样设计,根本不耐用!我也是这样改进,就是和机身链接处,必须加大加 ...

主要是原配的碳纤维起落架安在改后的位置就太高了。

网友:
方法不错,如果一直伤起落架确实应该反思降落水平了。很多专飞3D的同学降落实在着急

网友G(2019-01-25):
这个很有用,就是没看懂。
铝起落架是用螺丝锁住的,怎么能脱离

网友:
飞啦  3架 天翼的 30e  就没坏过起落架。。。  作死玩炸的  撞机炸的 。。。 还有作死小炸修两次的 都没坏起落架,  那玩意 降落的时候攻角拉大点 带点油门 很容易落

网友:
使用这种方法修复了我的30E,很好使,昨天练习了几次蛇降,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很有用,就是没看懂。
铝起落架是用螺丝锁住的,怎么能脱离

铝起落架用螺丝固定在玻纤板上,是为了增加起落架和飞机底面双面胶的接触面积。当降落暴力使起落架脱落时,是玻纤板和底面分开。玻纤板和起落架一直是不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铝起落架用螺丝固定在玻纤板上,是为了增加起落架和飞机底面双面胶的接触面积。当降落暴力使起落架脱落时 ...

你是看明白了的。👍

网友(2019-06-14):
就用3M胶粘到地板上没有固定吗?靠上面那一层纤维胶带能撑住降落的力量吗?

网友I:
降落把握不好就直接换钢丝省的折腾,未来模型也有卖成品钢丝起落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声弱弱的问一句,降落都没有过关就飞3D,是不是步子迈得太大,扯到蛋了?

降落坏起落架绝对是降落不过 ...

我赞同你的说法,蛇降玩的六基本伤不到起落架

网友:
引用 网友I:
降落把握不好就直接换钢丝省的折腾,未来模型也有卖成品钢丝起落架

老爷子的改革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这就是把起落架用胶粘在机身上,当力足够大机身起落架分离。保护机身使用更久。

网友J:
挺好的,不降落起落架能不能飞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挺好的,不降落起落架能不能飞出去

正常降落都不会飞出去,不降落肯定不会飞出去。改的目的是一百次正常降落,万一某一次发生意外,不至于回家修飞机,就这个意思。

网友K:
天生蛇降玩的溜的就不要来这里凑热闹了
支持老汉!重要的不是好不好方案成不成熟,重要的是动脑子爱思考创新的好习惯!这是新时代最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天生蛇降玩的溜的就不要来这里凑热闹了
支持老汉!重要的不是好不好方案成不成熟,重要的是动脑子 ...

谢谢理解。

网友:
30E还好吧,一般要么吊机手接要么蛇降。如果技术不到位强行上也要有炸鸡的准备,毕竟内部轻木结构,磕点碰点就坏了。

网友L(2019-11-19):
讨论降落技术还要考虑到一个:“飞场跑道平整度”的问题
如果在硬地面平整跑道,当然不容易扯坏起落架,但是对于草皮玩家或是坑坑疤疤的场地,那小小的轮子只要撞到一个相对够大的凹洞,累积几次就扯掉了,降得再顺都一样。这种场地降落真的考验技术之外还要一点运气,要是快触地前来一阵乱风,那估计也要扯掉了

支持老汉的以柔克刚方案,这帖也不是讨论降落技术的帖,对于肯分享的人,我们应该多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讨论降落技术还要考虑到一个:“飞场跑道平整度”的问题
如果在硬地面平整跑道,当然不容易扯坏起落架,但 ...

谢谢理解!现在的问题是经常找不到有跑道的地方飞。

网友M:
那个原装碳架就非常好啊,结构强度也还过得去呢,关键还是看降落手法和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个原装碳架就非常好啊,结构强度也还过得去呢,关键还是看降落手法和技术

刚性太强,降落时感觉不好,可能是对带缓冲的起落架有好感的原因吧。其实现在什么样的起落架都无所谓,就是飞个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