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请教H4的机架类型

楼主(2018-11-16):
H4机架究竟是用h模式还是X模式?

网友A:
看你电机位置,X是4个电机长宽边长一样,H是不一样,一般卖的H4机架都是X的,量一下每个电机到电机距离差不多就设置为X。两长两短就是H。

网友B:
我用的是APM 的X模式调好了 非常稳

网友C:
H4 680机架都是X型的吧很少有+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