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求助!油门推满都飞不起来

楼主(2018-11-16):
朗宇A2212 KV980
电机
配1047桨
好盈铂金30a电调
排查过了所有可能的问题(转向,桨向,电调接线,飞控)
油门推满都飞不起来

网友A:
电池就没查

网友B:
可能是电机行程没有校准,你推的满油可能并不是电机的满油

网友C:
不发图片,等于空谈。
翼展?重量?电池新旧?

网友D:
既然排查了所有可能得问题,还问什么呢?

网友E:
照片、视频?

网友F:
额,我用2216,kv1250配的1047桨,换电机吧

楼主:
最后发现是桨装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是桨装反了.....
如果是一两个桨装反不是飞不起来的表现,一拉油肯定就翻机了。
要么就是上面所说油门行程可能没校正好吧。

网友H(2019-07-16):
如果说电机,电调什么都没有问题,油门行程校准也做了的话,全油门拉不起来,很可能就是起飞重量太大了,电机拉不起来

网友:
电池几s的

网友(2020-08-28):
估计电池没电

网友(2020-10-08):
新晋博主一枚,请大家多多关注哦~分析行业局势,解析就业痛点~技术解析,视频教程制作。喜欢请关注
抖音搜索:航模之家

网友I(2022-07-16):
可能是电机行程没有校准,你推的满油可能并不是电机的满油。

网友J(2023-11-27):
四公斤以上当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