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KINGKONG ET125 V2

楼主(2018-11-17):
第一次戴眼镜飞,飞了差不多40s,心理各种慌,油门还不习惯飞的太高然后感觉推杆了还是不会前进,接着油门小了然后炸鸡了,不得不说很耐炸,适合我这个新手,
入的是RX-SBUS华科尔版本的,就是D10有时候会出现对好频,然后下次开机接收机丢频的现象(一直想不明白),摄像头嘛是800TVL,对比了一下效果跟runcam2差不多,

网友A:
华科尔固定ID就可以了

网友B:
usb 不是极端厚的话 不需要拆壳也可以调参 这款飞机的特点 就是耐炸 。  需要注意的是 炸鸡后 不要让马达空转 有怠速的要锁定 没有怠速的油门最低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固定ID就可以了

是固定了,但我怀疑是wifi干扰导致的,我朋友的睿斯凯也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不是极端厚的话 不需要拆壳也可以调参 这款飞机的特点 就是耐炸 。  需要注意的是 炸鸡后 不要让马达空 ...

准备买USB线,我一炸鸡立马锁定,,,,,,

网友:
新款就是帅,调参方便

网友C:
这么轻,只有52克 ? 官方说有96.7克,那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轻,只有52克 ? 官方说有96.7克,那个准?

哈哈,电子秤没调好,是96g左右,,,,,,,,,,

网友:
没有看到眼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