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双体打窝船

楼主(2018-11-17):
新做的双体打窝船,船体pp板手工焊接,480一拖二双相电调,舵机控制方向,双540电机,3mm轴系,联轴器链接,现在就是电机噪音大,怎么可以减小啊!

楼主:
这是底部造型,中间钢板放饵,舵机控制

楼主:
6块5300锂电池3并2串动力电池组。共用两组动力强劲续航时间长。就是还没有加热缩膜

楼主:
抗风浪超级稳,现在就是电机噪音大,正在改进,高手指点啊

楼主:
今年已经使用了很多次,就是噪音改进不了,最多一天上鱼8条,最小12斤,最大25斤,

网友:
钓什么鱼?

楼主:
鲤鱼,草鱼,

楼主:
噪音大,会影响鱼获,大神们指点一下啊,轴套改进成间断防水,中间加拉轴承,整个轴套分成三部分,筑满黄油。

网友A:
建议参考下 真潜艇结构!尾部!也可穿体内部加贴隔音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考下 真潜艇结构!尾部!也可穿体内部加贴隔音棉

谢谢昂,我查看一下,以前加过隔音棉,温度高还需要做水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参考下 真潜艇结构!尾部!也可穿体内部加贴隔音棉

在电机的周围做个隔间贴上吸音棉可以吗?会有效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电机的周围做个隔间贴上吸音棉可以吗?会有效果吗?

水本身就有隔音效果,鱼除了听声音 还可以感知震动 !你不要纠结这个了,潜水艇静音是世界军事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本身就有隔音效果,鱼除了听声音 还可以感知震动 !你不要纠结这个了,潜水艇静音是世界军事难题

哦,谢谢,

网友:
无刷电机噪音小

网友:
裸船,裸电,裸奔

网友:
有刷电机用低速高扭的,比如799电机,用转数3000的比较静音,螺旋桨可以用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