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8-11-17):
穿越机其中一个
电机
不转电调发烫什么原因?不动遥控情况下电调就特烫,是电调烧了,还是软件的问题?用的老CC3D飞控。

网友:
飞控一般不会出问题,电机只要绕组没烧,没有堵转基本也不会有问题,很大概率是电调…拆下直插接收机油门通道接好电源,推个油就知道了

网友A:
同楼上,大多数是电调出问题了,用别的接收和电调连此路电机测试一下即可。

楼主:
换了个新电调就好了。

网友A:
喜欢温柔飞行的电调保守一些可用,不可长时间满油门,喜欢暴力飞行的电调要配大些且留有余量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