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恋人】DSMx/DSM2 接收机/卫星接收机性能PK

楼主(2018-11-17):
最近买了个柠檬6通道接收机,带卫星的。本意是想对比一下橘子接收机 – 网上据说柠檬比橘子好,百闻不如一件,还是自己做个测试好。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干脆把手边的几个接收机/卫星接收机拿出来全部做了个测试。
测试目的:客观对各接收机,卫星以及接收机/卫星组合的性能做定性比较。
测试方法:
  • 遥控器为可调功率的Devo7e,用100uW档
  • 接收机油门输出接一个Y线,一端是5V镍氢电池,另一端是DS821数字舵机。该舵机散置于桌上,舵臂摆动时的震动声音能够在一定距离清楚听到。通过其声音可以判断输出是否有顺滑进而推断无线链接是否畅通
  • 由于卫星接收机无法单独测试,故对卫星接收机的对比需要用到主接收机。为了避免主接收机影响对卫星接收机性能的判断,当单独比较卫星接收机时,主接收机被用锡纸包裹,以最大程度屏蔽到达主接收机的无线信号
  • 测试开始时手持遥控器均匀移动油门杆,慢慢沿固定线路走离待测机。当听到声音开始有断续(无线链接开始不稳)时继续前行直至舵机声音停止(失控),然后往会走直至声音再次均匀出现(重连成功)。这个距离就记作该待测机的遥控距离

本测试属于定性式而非定量式,故其具体数值(比值)只具参考价值,但各数值之间的相对大小关系为真。

此为标准测试设置。测试的是接收机主机和卫星的组合体。

当测试卫星接收机时,我们把主接收机用锡纸严密包裹。此时如果断开卫星,主接收机的接收距离将大幅缩短,但在一定距离内仍可以动作,原因是部分残余信号仍能通过未有滤波的卫星连接线以及Y线进入锡纸组成的屏蔽体内。由于这个距离比正常时候近很多(约只有1/4),我们可以用这个设置来测试卫星接收机的性能,只要最终控制距离超过这个1/4距离,我们可以确定信号是由卫星接收机接收并处理的,由此,此时的距离就是单独卫星接收机的接收距离。

利用上一个测试设置,仅替换卫星接收机,由于主接收机及其他测试条件不变,测试结果可以用来代表不同的卫星接收机个体的性能。

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以柠檬接收机距离为标准1.0,其他测试组合距离以相对值表示。数值越大表示控制距离越远,性能越好)

仅接收机
1.0     柠檬DSMX 6通道
0.7     橘子RX3SM DSM2 4通道 集成固定翼三轴陀螺仪
0.8     地平线AR6200 DSM2 6通道 (“公园”接收机)
0.9     地平线AR6100 DSM2 6通道 (“公园”接收机)
0.9     橘子RX3S DSM2 6通道 集成固定翼三轴陀螺仪
1.1     地平线AR6210 DSMX 6通道
1.4     JR AR9210 DSMX 9通道 (全距离接收机)
1.4     地平线AR9020 9通道 (全距离接收机)
0.3     JR AR9210 DSMX 9通道 锡纸屏蔽

接收机+卫星接收机组合
1.0     柠檬 + 柠檬卫星
1.4     柠檬 + JR 卫星
1.4     柠檬 + 地平线卫星1
1.4     AR9210 + JR卫星
1.4     AR9210锡纸屏蔽 + JR卫星

卫星接收机
1.0     柠檬卫星
1.0     柠檬卫星(长天线)
1.2     地平线卫星(老)1
1.2     地平线卫星(老)2
1.3     地平线卫星2
1.4     地平线卫星1
1.4     地平线卫星3
1.4     地平线卫星4
1.4     地平线卫星5
1.4     JR卫星

测试结论:
由于数据量并不多,与其说是结论,不如用观察来描述更为合适,同时,这些观察仅适用于以上测试对象,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普遍性,读者对于数据及结论的适用性需自己判断。
  • 当卫星和接收机组合使用时,组合体的接收距离取决于两者间“看到”更远的那个
  • 地平线卫星(包括JR)优于柠檬卫星
  • 地平线卫星显然都是“全距离”,但新版和老板性能略有区别
  • 柠檬接收机性能略好于橘子,没有本质区别
  • 柠檬的长天线卫星和短天线卫星接收距离没有区别。长天线比较容易布线,由于天线分得比较开,对避免信号阴影有帮助
  • 测试结果中最差(0.7)的橘子4通道集成固定翼三轴的接收机,之前一直用于280级P51像真机,飞行半径大约100多米,从未有问题。即使是最差的接收机实际用于小型固定翼时也有足够距离

一些相关考虑
  • 当单独使用卫星时,选择性能好的
  • 当卫星和主接收机组合使用时,至少其中一个选好的,并且将这个好的安装在视野好的位置
  • 柠檬卫星虽然性能一般,但其体积无论是带外壳还是不带外壳均比地平线/JR的要小,很适合类似于HCP100S这样的应用场合
  • 当不同的卫星与主接收同时使用时,对码时可能需要选择不同的通道,不然无法成功。比如柠檬接收与柠檬卫星的组合,用7通道对码没问题,而与地平线卫星组合时,通道数用7就不行,必须设为6方可对码与正常使用

关于山寨接收机/卫星,下面的八个卫星除了最下排的两个(来自于全新的AR9020)和第二排最右边的JR卫星可以确定是原装外,其他五个可能都是原装,也可能有山寨的,实在记不清了,从外观上也不好判断,好在性能非常相近,也就不过多纠结了。

下面这个AR6210接收机确实是山寨的,买来时还有个卫星,现在卫星不知所终,也许用在了哪个小直升机上了。这个接收机还有个小故事,第一次用上电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把卫星接到V8上验证了卫星是好的,但是接收机本身就是没有任何指示灯,也不工作。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拆开一看,里面的3.3V稳压管是坏的,难怪没有任何动静。手头正好有3.3V LDO,换上后,工作正常。从上面的测试结果看,这个山寨的倒不比柠檬差 – 当然柠檬本身也属于山寨吧,柠檬听到要不高兴了,柠檬属于“副厂”,不是山寨。

网友:
好详细的测评 ,可惜我用的不是这种

网友A:
这测评做得很有价值,点赞!其实说老实话,如果是视距范围内飞行,基本这些接收机都没啥问题,地平线的park flyer接收机也都能胜任。只是飞机越大本身电子设备干扰也会更大,所以才需要全距离的接收机。以我的经验山寨6100飞1.1米的固定翼都没有失控过。。

网友B:
天线的方向统一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测评做得很有价值,点赞!其实说老实话,如果是视距范围内飞行,基本这些接收机都没啥问题,地平线的park ...

谢谢neosunrise鼓励。手里接收机卫星接收机比较多,测试一下用起来心里有个底,比较放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的方向统一了吗?

做对比测试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测试条件一致,包括天线方向
估计我没有疏忽这一点

楼主:
自己的实验记录......藏着掖着不如分享一下

网友:
很有意义,我自己也有四个柠檬卫星,搭配小直升机非常好,价钱也比原厂便宜很多,很好的产品

网友:
我們用了不下20個各種檸檬衛星
出問題的有好幾個
有突然失控的
也有死掉的
其他山寨或橘子的也一樣
原廠跟jr的從沒出過問題

网友:
橘子的原件都是贵屿的回收零件,性能肯定不咋地了。
另外柠檬原件稍好一点,也只是国产新原件。
看来 国产新的 和进口洋垃圾 差不多

网友C(2019-04-05):
给楼主大赞,从第一个2.4g控就是dsm2到dsmx,可以说是jr和地平线的忠实用户,现在在国外大把人用地平线,更加坚定了我继续用下去的决心

楼主(2020-02-09):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大赞,从第一个2.4g控就是dsm2到dsmx,可以说是jr和地平线的忠实用户,现在在国外大把人用地平线,更 ...

地平线不错,特别是他们的小飞机,无出其右

网友(2020-03-29):
便宜接收机还是选天线长的吧 伸出泡沫机身外面能提高不少信号质量